产生脉冲信号

楼主:
有没有办法做到由方波产生脉冲信号

网友A:
“有没有办法做到由方波产生脉冲信号”

方波本身就是脉冲信号的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办法做到由方波产生脉冲信号”

方波本身就是脉冲信号的一种。

这个我知道,大概要实现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知道,大概要实现这样的

“这个我知道”
既然知道,为何要那样说?

“大概要实现这样的”
花点时间,把纵横坐标轴标出来。谁能知道你的零点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知道”
既然知道,为何要那样说?

“大概要实现这样的”
花点时间,把纵横坐标轴标出来。谁 ...

这样子的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使用一片74HC123(内含两个单稳态触发器)。
但你是要使用宽脉冲触发产生窄脉冲,所以输入信号必须加RC微分电路形成很窄的尖脉冲,然后再去触发单稳态触发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使用一片74HC123(内含两个单稳态触发器)。
但你是要使用宽脉冲触发产生窄脉冲,所以输 ...

有没有现成的或者类似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现成的或者类似的电路

已经告诉你74HC123输入端加RC微分电路可以实现,自己看该芯片datasheet吧。

网友:
用cpld最简单。

网友C:
如果输出对于输入的延迟要求不高,单片机中断也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输出对于输入的延迟要求不高,单片机中断也能实现

单片机到不到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告诉你74HC123输入端加RC微分电路可以实现,自己看该芯片datashee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