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布线以及垂直布线具体指的是什么?

楼主:
是一种布线方式?手动来实现的还是通过 设置“规则”来实现?

网友A:
可以说是一种概念,主要是让敏感的信号互相交叉,避免平行走线以免干扰别的信号或者受到别的信号干扰。只要你走线注意到,不要平行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明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是一种概念,主要是让敏感的信号互相交叉,避免平行走线以免干扰别的信号或者受到别的信号干扰。只要 ...

敏感的信号互相交叉  为什么可以让干扰变小?是“信号处理”的知识吗?

网友B:
是因为平行走线容易产生寄生电感什么的吗?不是很懂

网友C:
没那么复杂,不要把这些在pcb布板中束缚自己,高频射频有讲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平行走线容易产生寄生电感什么的吗?不是很懂

分布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那么复杂,不要把这些在pcb布板中束缚自己,高频射频有讲究

多高的频率叫高频啊?

我看电源板里面的PCB也有人叫高频,说什么布局特别重要。可是电源板里面控制芯片的正常工作超过100K的我都好象没有听说过。在单片机里面随便也是上M的频率,好象要求都没有电源里面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高的频率叫高频啊?

我看电源板里面的PCB也有人叫高频,说什么布局特别重要。可是电源板里面控制芯 ...

一些仅供参考,详细的可以查一下权威书籍确定
高频:是介于3MHz与30MHz之间的频率
中频:300KHz 到 3000KHz的频率
低频:无线电波段中,将30~300千赫范围内的频率称低频;电子放大电路中,将接近音频(20赫兹~2万赫兹)的频率称为低频

网友:
在高频范围,导线的分布电容及电感不可忽视,所以高频布线时,电路器件的管脚间引线越短越好,引线折弯越少越好等等,这种要求在低频电路中,仅仅是为了提高铜箔的强度而已,在高频PCB中,这些措施可以减少高频信号对外的发射和相互耦合,,,

网友:
高频低频我记得好像是判断波长和走线距离的大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