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66的升压范围

楼主:
我想用RT9266做一个3.6到6v  升压到12v的电路,但是看了芯片手册似乎只能到5v,不知道可不可以加到6v?这是手册上的引用电路

网友:
" 不知道可不可以加到6v " 是什么意思?

这种电路,可以实现输出电压大于输入电压的升压,理论上最大输出电压没有限止。

网友:
看下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输入端口的阈值。不过长时间的超过或者接近vi max,芯片的使用寿命肯定受到影响

网友:
上面是手册上标的最大额定参数0.3+VDD,按照这么说的话,应该是可以大于5V的了?

网友:
MPS有一款可以满足需求,MP3429
升压最大输出16V,最大功率可以达到30W
可以交流一下,我是代理商技术销售:QQ 624081694

网友:
哦哦,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