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考勤机卡机的问题

楼主:
有一台中控的考勤机,内置有电池,先使用内置电池供电再接入外接电源,接入电源后会自动重启,重启后一直卡机再开机界面,进不去考勤界面,这是什么原因呢,希望大家给个意见

网友A:
仅从表象无法判断。从楼主的描述看,难道直接外接电源供电就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仅从表象无法判断。从楼主的描述看,难道直接外接电源供电就正常?

应该是 其实这就是我们组长突然扔给我个考勤机,说是之前出现了,先用电池供电再用外接电源供电的时候重启卡在开机画面的现象,他就让我一直尝试插拔电源,或者在电池和电源之间切换并重启机器,看能不能出现卡机的现象,说是卡机了保持现场,我觉得这种做法太傻了,都没搞清楚哪的问题,就一直试,我查了有人说如果卡了换块记忆电池就行,后来我才知道说的记忆电池就是一开始用的那块电池,我觉得应该不是电池的原因,是不是里面程序的问题,因为我也没什么经验,个人感觉既然是卡机了就应该从软件方面找问题的,不知道这么想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 其实这就是我们组长突然扔给我个考勤机,说是之前出现了,先用电池供电再用外接电源供电的时候重 ...

是硬件问题,你们组长就是要你找出出现故障的条件,然后根据现象去分析原因。但你不能乱试,要根据预想的规律去试。

网友:
中控售后服务做的相对好,容易找,全国都有维修点,咨询一下对应省的维修点就可以了,近就拿过去很快弄好,远就寄过去检修,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会用示波器监控主控的VCC电压,观察在插拔外部电源时是否会产生毛刺等干扰,然后再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