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bit上的LPC11U35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看了下之前关于newbit方案的讨论,上面用了一颗lpc11U35,不知道这颗IC具体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A:
做DAPlink仿真器,和KL26Z功能类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DAPlink仿真器,和KL26Z功能类似。

是不是就充当一个板载Jlink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就充当一个板载Jlink的功能?

可以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