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讲一下这个精密检波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
UA741运放刚刚查了一下,是一个高精度单运放,但是怎么进行检波那?是不是峰值检波电路??

网友:
这就是一个精密整流电路,输出的是一个半波整流信号,不是峰值检波。
uA741是一个很普通的运放,比它更“精密”的运放很多。
电路中应用的2CP6是国产的整流管,只能应用在频率比较低的场合。

网友A:
“但是怎么进行检波那?是不是峰值检波电路”
如2楼gmchen所说,这不是峰值检波,其输出是输入的正半波,而且是反相输出。
要想理解其工作,只需要将输入信号分成为正和为负两个阶段来分析即可,每个阶段仅一支二极管导通,另一支截止。两个阶段中,运放均处于线性工作状态,两输入端之间电压可视为零。

网友:
“UA741运放刚刚查了一下,是一个高精度单运放”
“精密”的标准是随时代变化的,当初认为很“精密”的,如今可能根本算不上。所以,不能看厂家的广告,要看参数。
uA741是相当老的运放(更老的可能只有uA709)。现在看起来,uA741是很“粗糙”的运放,失调电压达到数mV。现在可以称为“精密”的运放,其失调电压至少要在数uV或更低。这是千倍以上的差别。

网友:
楼主查得的信息为1970s末到1980s初的,应该比楼主还年长吧。当年,确实算精密,现在就差太远了,不过电路结构和原理是不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怎么进行检波那?是不是峰值检波电路”
如2楼gmchen所说,这不是峰值检波,其输出是输入的正半波, ...

大神,还是那个课题,我这边需要峰值检波的输入信号没有负方向,是个采样电压,由7V方波脉冲信号调制而成,之前也问过,用的二极管峰值检波电路,老师让找一个精度高的代替,到现在全是整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还是那个课题,我这边需要峰值检波的输入信号没有负方向,是个采样电压,由7V方波脉冲信号调制而成 ...

你这个波形,gmchen已经说过,是二极管整流(检波)之后的波形。
此波形经RC滤波后,即为平均值,如果是电容滤波,则为近似峰值。
不知道你们老师为什么一定要使用运放的精密峰值检波。你的课题最终目的是检测转子位置,检波精密不精密,好像对转子位置测量影响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神,还是那个课题,我这边需要峰值检波的输入信号没有负方向,是个采样电压,由7V方波脉冲信号调制而成 ...

你的需求是一个峰值检波,网上搜一下还是可以找到不少参考电路的。
但是所有的峰值检波基本上都是峰值保持的,当峰值下降后输出并不跟随下降。而在你这里只是希望在一个周期内保持峰值输出,下个周期则重新跟随新的峰值(否则没法检测调制信号)。要做到这一点,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在峰值保持电容上并联一个电阻,让电容自然放电,但是这样一来又与你导师的要求“精确”相悖,......

网友:
下图就是从网上搜到的一个峰值检波电路:

网友C:
这个电路中的运放在输入负半周时处于开环状态。由于运放在开环-闭环两个状态之间不断转换,该电路的适用信号频率并不高。——不过对于楼主的信号频率大约是够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需求是一个峰值检波,网上搜一下还是可以找到不少参考电路的。
但是所有的峰值检波基本上都是峰值保 ...

意思就是不需要运放,直接在二极管峰值检波电路上做修改?老师意思应该是用一个精密的运放芯片我猜

网友:
老师的意思如何不用猜,只要能够提高精度就是王道。你应该将各种不同的检波电路做一个定量的分析,然后就可以有根有据地进行选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波形,gmchen已经说过,是二极管整流(检波)之后的波形。
此波形经RC滤波后,即为平均值,如果是电 ...

主要想在之前的电路进行一下改进吧,还有就是实际应用性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波形,gmchen已经说过,是二极管整流(检波)之后的波形。
此波形经RC滤波后,即为平均值,如果是电 ...

不是的,这个是仿真电路图,二极管波形图就是图中IDVA1等检测到的,下面才是二极管峰值检波电路,应该就是输入的调幅波吧。

网友B:
这个应该和本楼的图一样,它的工作原理分析有一点不太懂,这个741又不是比较器,为什么Usr为正时,U'sc<0。Usr为负时,U'sc>0?正相输入端是R3电阻接地,因此3端口存在高电平给Usc?我这边的输入信号没有负值,是不是就是Usr-Usc的差值大小?D2截止,D1导通的情况有些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要想在之前的电路进行一下改进吧,还有就是实际应用性强吧

“主要想在之前的电路进行一下改进吧”
“改进”也要有个目标。背离目标,可能越改越糟。

“还有就是实际应用性强吧”
“实际应用”最好的,正是普通的二极管峰值检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想在之前的电路进行一下改进吧”
“改进”也要有个目标。背离目标,可能越改越糟。

“还有就是 ...

感觉这个应该是峰值检波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和本楼的图一样,它的工作原理分析有一点不太懂,这个741又不是比较器,为什么Usr为正时,U'sc

看了一下模电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这个是仿真电路图,二极管波形图就是图中IDVA1等检测到的,下面才是二极管峰值检波电路,应该就 ...

“不是的”
是的
你的载波源(V1107),本身就是没有负半周的矩形波信号(0V~7V)。图中IDVA1等检测到的波形已经表示了电感量的大小。
据我看,根本不用什么峰值检波精密检波,说得简单些,不用检波,是最精密的。当然,需要考虑低通滤波的相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中的运放在输入负半周时处于开环状态。由于运放在开环-闭环两个状态之间不断转换,该电路的适用信 ...

这个是电压跟随器组成的?感觉也不是检波呀,没有负载电阻,电容C怎么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