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单电源供电的输出问题

楼主:
lm358单电源供电输入正弦信号输出是正弦信号吗?
我在交流互感器后面接了高通滤波器,之后接了358放大。示波器显示输出波形没有负半个波形,这样对吗?
下图为Multisim的仿真图:
各位大神指点一下,想知道358单电源供电输入正弦信号输出是什么样的?谢谢各位!

网友:
楼主的电路必须用正负电源供电,若要用单电源供电,偏置需选择1/2Vcc。建议楼主去看看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的教材中运放相关的章节,补补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