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要采购一些传感器,求各位大佬指导!

楼主:
小白因为有个科研项目需要采购一批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流量计等),主要用于测量管道气体(气体压力基本是常压,温度在20~80℃之间),网上有各种网站卖传感器的,水平有限,不知道那些传感器是靠谱的,所以向各位大佬们求助。求助怎么采购传感器。。。。谢谢~

网友A:
在你预算能承受的范围里面尽量挑贵的大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你预算能承受的范围里面尽量挑贵的大牌的

那请问下公司啥的怎么选,看网上的太多鱼龙混杂了

网友:
不是都给楼主说了么?去买TE的,先去TE官网选型,然后看其国内代理信息,打电话过去问,同时在网上搜。

网友:
是的建议去大的网站看看啊  比如TE

网友:
Honeywell您要的都有

网友B:
感觉还是选进口货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选进口货比较靠谱

恩德福克的

网友:
楼主得先想清楚需要哪种接口的,温湿度传感器国内生产的非常多,但是主要芯片还是用的国外的,只是自己再封装了一下而已。

网友:
就好比,是需要芯片级别的,还是变送器级别的。这个区别非常大。

网友:
可以找下武汉六九传感,我和他们联系过,挺不错的

网友:
采购温湿度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流量计可以去ISweek工采网看看,上面有专门的技术工程师负责解答各种传感器问题,主要的传感器产品都是进口的比较多

网友:
百能网目前代理经销传感器、进口仪表、伺服马达和减速机等产品,优势品牌有Honeywell、Interface、TE(泰科)、意大利AEP、美国T/T(TransducerTechniques)、德国Sensorpart、奥地利E+E、瑞士E+H、美国G+F、日本Chino;在机械产品领域的优势品牌有日本住友Sumitomo、日本安川Yaskawa、韩国晓星HYOSUNG、德国易安基EMG。

手机:139 2848 9200
QQ:185555055

网友:
国内的已经非常成熟了,降低了成本。
我公司提供的485总线温湿度传感器LCT2901DC、USB口的温湿度传感器LCT2901DU、温湿度巡检仪、以及采集模块等等,我们是长信物联科技、能提供监控软件以及解决方案。
      流量计可以选用机械式的、超声波的等等,
      压力可以选扩散硅的,常用的就行。也要看您那边是否需要防爆,不防爆的话成本能降低下来。

网友:
专业的USB温湿度传感器、485温湿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64路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厂商。
www.lct2000.cn
QQ:1930227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