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A821做AGC电路有关反馈的困惑

楼主:
如图,我不是很理解的是OPA820应该是起到比较器的作用吧?我的OPA820输出是±4V,而VCA821的电压控制端VG的电压应在0-2V,为什么可以把OPA820的输出直接接到VG呢?而且VCA821的VG端为0时输入信号被衰减到基本消失,VG为2时放大的最大,这样比较器输出高低电平切换,也就是VG高低电平切换,怎么保持VCA821的输出信号和输入信号波形一样呢?图片是我参考的电路,不太清楚这个反馈的原理

网友:
首帖的附图是VCA821的数据手册提供的参考设计,其中OPA820是积分器,并不是比较器,其输出不是一个跳变信号。
看你的帖子,似乎是将电路搭出来了。我想问一下,这个电路你实际测试了没有?测试结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