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bl程序使用入门

楼主:
平台:ArduinoUNO R3
软件:Grbl
默认IO口配置

Grbl基本操作指令
参考【https://github.com/grbl/grbl/wiki/Configuring-Grbl-v0.9

指令码

英文解释
中文解释
$$
View  Grbl settings
显示Grbl运行参数配置。
$#
View  # parameters
显示一些特殊G代码需要的参数;有G54~G59的工作坐标偏移量、G28/G30预设置的坐标、刀具长度偏移量、探针偏移等。
$G
View  parser state
显示此版本Grbl所有能够识别的特殊G代码。
$I
View  build info
显示版本信息。
$N
View  startup blocks
显示启动G代码,可以有多行。
$x=value
Save  Grbl setting
设置Grbl参数并保存到Rom中。
$Nx=line
Save  startup block
设置一条启动G代码指令并保存到Rom中。
$C
Check  gcode mode
检测G代码的运行过程。
$X
Kill  alarm lock
清除警告时的锁状态。
$H
Run  homing cycle
三轴归位(必须使能限位功能)
~
Cycle  start
实时指令,重新开始运行。
!
Feed  hold
实时指令,进给保持。
?
Current  status
实时指令,返回当前的状态信息。
Ctrl-x
Reset  Grbl
实时指令,Grbl复位。
Grbl参数配置说明
$0=10 (steppulse, usec) 步进脉冲时间,建议10us
$1=25(step idle delay, msec) 步进电机除能延迟时间
$2=0 (stepport invert mask:00000000) 步进电机驱动端口有效位掩码
$3=6 (dirport invert mask:00000110) 步进电机驱动方向位掩码
$4=0 (stepenable invert, bool) 步进电机使能取反有效位设置
$5=0(limit pins invert, bool) 限位IO口取反有效位设置
$6=0(probe pin invert, bool) 探针IO口取反有效位设置
$10=3(status report mask:00000011) 状态报告掩码
$11=0.020(junction deviation, mm) 节点偏差
$12=0.002(arc tolerance, mm) 圆弧公差
$13=0(report inches, bool) 位置坐标的单位设置
$20=0(soft limits, bool) 软限位开关
$21=0(hard limits, bool) 硬限位开关
$22=0(homing cycle, bool) 归位使能位
$23=1(homing dir invert mask:00000001) 归位方向位掩码
$24=50.000(homing feed, mm/min) 归位进给速率
$25=635.000(homing seek, mm/min) 归位快速速率
$26=250(homing debounce, msec) 归位边界反弹时间
$27=1.000(homing pull-off, mm) 归位点坐标离限位器触发点的距离
$100=314.961(x, step/mm) x轴速度转化参数 步/毫米
$101=314.961(y, step/mm) y轴速度转化参数 步/毫米
$102=314.961(z, step/mm) z轴速度转化参数 步/毫米
$110=635.000(x max rate, mm/min) x轴最大速率 毫米/分钟
$111=635.000(y max rate, mm/min) y轴最大速率 毫米/分钟
$112=635.000(z max rate, mm/min) z轴最大速率 毫米/分钟
$120=50.000(x accel, mm/sec^2) x轴加速度 毫米/(s*s)
$121=50.000(y accel, mm/sec^2) y轴加速度 毫米/(s*s)
$122=50.000(z accel, mm/sec^2) z轴加速度 毫米/(s*s)
$130=225.000(x max travel, mm) x轴最大行程
$131=125.000(y max travel, mm) y轴最大行程
$132=170.000(z max travel, mm) z轴最大行程

Grbl编译软件与使用方法:
       推荐使用Programmer’sNotepad编译器,软件和使用方法自行下载:
链接:http://pan.baidu.com/s/1bOeH1k
Grbl程序下载软件与使用方法:
       下载软件推荐使用 Arduloader,软件和使用方法自行下载:
链接:http://pan.baidu.com/s/1hrDdjDi
Grbl控制端软件GrblController:

       链接:http://pan.baidu.com/s/1hsMMRbA

网友:
你好,我的GRBL一直显示如图这种状态,是什么原因?求大虾指点!!

网友:
输入$x 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