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竞赛想做电源控制题,求资料和经验

楼主:
电子竞赛想做电源控制题,有没有大神推荐一下相关资料和书籍,分享下经验也行。

网友:
5楼是真正的经验之谈,参加竞赛的学生,无论打算选择何种类型的题目,都可以参照5楼的建议做准备。

网友:
国赛 电源类题 其实很大程度看积累,历年的题目每年大多都是acdc dcdc 单向 双向的都有可能。
如果是想准备一下 首先电力电子的拓扑 buck boost buck-boost 基本的一定要会设计,最好提前做好驱动部分和控制部分。信号可以来自单片机 也可以是集成芯片,3525 494之类的。 驱动IR的2110为代表的系列吧,最好提前做出来一块或者几块板,调好准备。液晶显示这种是必须的,一定要提前调通,任意位置显示任意数字和字符都要好用。其实4天3夜 分配时间的话 半天-1天讨论方案,然后就是焊接,其他时间都在调试控制和反馈,最后写报告。报告可以先写的大概,基本原理要写明白,等有数据的时候再扩充。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至于推荐的书 我觉得电力电子技术,资料就因人而异了。最好是历年的成功案例,看看这些电路的设计和控制方法 会有所启发。

比如这种
http://www.seupress.com/default.php?mod=c&s=ssfe24ea2

网友:
电赛要是在国赛上取得好的成绩还是最好有比赛经验,若是有好的资料吧,控制算法是核心,去制作几个算法控制的东西,在电源方面就是电力电子技术的应用,一定要看看前沿的东西,千万别去思考书本上的那些,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