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PID算法

楼主(2017-07-08):
PID算法
请问PID算法在C语言的执行界面,执行次数是越多越好吗?
同时求PID算法完整版的视频教程。

网友A:
PID算法是非常占用CPU资源的,在51中虽然也是可以使用的,但是你要是一直在用PID的话这样程序执行起来的效率会非常低。PID你要是用的是浮点型的运算会更慢,你看自己怎么弄,在PID中分为好几种,在C语言的实现中是很简单的,你只需要在输入与输出的偏差值上进行PID的比例,这样就完成了。你自己好好看看书。或者去参考一下别人用51单片机控制的什么温度电风扇程序什么的,只要有PID的,你只要看一遍就有了基础了,这个相信你要是有好的C语言基础应该一下就看懂了

网友:
请详细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