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象限升降压变换器中的二象限是啥意思?

楼主(2017-07-08):
二象限升降压变换器中的二象限是啥意思?
二象限升降压变换器中的二象限是啥意思?

网友:
平面直角座标系,纵轴和横轴将平面分成四部分,称为四个象限。四个象限纵横座标符号不同。
你所说的“二象限升降压变换器”,可能是指双向直流变换器。普通(单象限)直流变换器,其输入端电压方向完全确定(不允许反接),电流方向也完全确定(能量只能流入,不可能流出),故为单象限工作。而双向直流变换器的两侧,电压方向确定,但电流方向却可能为正亦可能为负,即能量可以从这一侧流向另一侧,也可以从另一侧流向这一侧。换言之,这类变换器工作于两个象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