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
请问各个BUCK电路有什么问题吗?   不加输入电压管子确实能开通关断, 但是用稳压源加电压,加几伏稳压源就自己保护了,请问这使什么原因啊!!
MOS管使用IR2110 高端通道驱动的!

网友A:
你这个IR2110引脚不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IR2110引脚不对吧?

就是这样的啊!    HO和Us   接到G  S  就可以单独使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的啊!    HO和Us   接到G  S  就可以单独使用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这里不能贴图片。
只能说,你自己查查datasheet,注意有“点”处是第一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这里不能贴图片。
只能说,你自己查查datasheet,注意有“点”处是第一脚。

2110应该没有错把,因为MOS管G极是有PWM波的,是不是我的主电路结构有问题,没有实现降压。而且给的输入电压也不能太大。 大一点稳压源就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110应该没有错把,因为MOS管G极是有PWM波的,是不是我的主电路结构有问题,没有实现降压。而且给的输入 ...

“给的输入电压也不能太大。 大一点稳压源就保护了。”
你的稳压电源,保护动作点电流是多大?

网友:
本来空载的话!稳压源不应该有电流输出啊!但是现在有点电压就有电流!在加点就保护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这里不能贴图片。
只能说,你自己查查datasheet,注意有“点”处是第一脚。

大神!  请问为什么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也等于VS脚电压! !   而且输入电压永远等于MOS管 S极电压  也就是IR2110 VS脚 电压   而且不能为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  请问为什么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也等于VS脚电压! !   而且输入电压永远等于MOS管 S极电压  也 ...

“请问为什么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也等于VS脚电压!”
“Vs脚”是哪个引脚?图中未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为什么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也等于VS脚电压!”
“Vs脚”是哪个引脚?图中未见。

VS就是IR2110  得12脚             手册上说如果单独使用就是HO和VS 分别接到 G S 级    LO和COM接到G S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S就是IR2110  得12脚             手册上说如果单独使用就是HO和VS 分别接到 G S 级    LO和COM接到G S ...

你3楼图中明明标注的是Us,不是Vs。而且Us是第5脚,可不是第12脚。
我在4楼已经说过:“注意有“点”处是第一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3楼图中明明标注的是Us,不是Vs。而且Us是第5脚,可不是第12脚。
我在4楼已经说过:“注意有“点”处 ...

VS和Us 你说得第5脚和我说得第12脚 其实是一个脚  只是我原理图上标得不一样!   就是这个脚上有电压而且和输入输出一样!                     就算输入电压得按钮调到最左(输入0V)但是稳压源显示是一点几伏。而且它得大小适合2110得VCC有关系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S就是IR2110  得12脚             手册上说如果单独使用就是HO和VS 分别接到 G S 级    LO和COM接到G S ...

“手册上说如果单独使用就是HO和VS 分别接到 G S 级    LO和COM接到G S级”

猜测后半句“ LO和COM接到G S级”你没有做到。
注意该芯片是为半桥电路设计的,首帖图P7和P8我估计你什么都没有接,这是不行的。P7是COM端,必须接首帖上面Buck电路中的GND,否则不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S和Us 你说得第5脚和我说得第12脚 其实是一个脚  只是我原理图上标得不一样!   就是这个脚上有电压而且 ...

“VS和Us 你说得第5脚和我说得第12脚 其实是一个脚  只是我原理图上标得不一样”
没有你这么说的。全世界所有生产芯片的公司都说有“点”处是第一脚,只有你一个不这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说如果单独使用就是HO和VS 分别接到 G S 级    LO和COM接到G S级”

猜测后半句“ LO和COM接到 ...

是这样的! P5 P6 是接到BUCK电路MOS管GS 级  P7 P8 是接到boost电路GS级。而且他们是共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VS和Us 你说得第5脚和我说得第12脚 其实是一个脚  只是我原理图上标得不一样”
没有你这么说的。全世 ...

对对对! 刚入这行,很多东西都不太懂的!  嘿嘿嘿!

网友B:
这个是BOOST电路,它们是共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 P5 P6 是接到BUCK电路MOS管GS 级  P7 P8 是接到boost电路GS级。而且他们是共地的!

首帖电原理图中,未见Boost电路,更谈不到Boost电路的G极和S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BOOST电路,它们是共地的!

检查电路的原则之一是将复杂的电路分开成多个简单部分,一部分一部分单独检查分析。所有电路都混在一起,谁也无法判断。
现在你的问题是:“不加输入电压管子确实能开通关断, 但是用稳压源加电压,加几伏稳压源就自己保护了”
你是如何判断“不加输入电压管子确实能开通关断”的?
“但是用稳压源加电压,加几伏稳压源就自己保护了”,估计你的“稳压源”是施加在首帖图中Vin1处,此时IR2110的COM端是否联接正确?Vcc端是否施加了适当的电源?
你的“稳压源”保护动作点应该是可以手动设定的,保护电流是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路的原则之一是将复杂的电路分开成多个简单部分,一部分一部分单独检查分析。所有电路都混在一起, ...

并没有混在一起的! 手册说2110两个输出可以单独使用,那我就用它们分别驱动BUCK和BOOST!只不过是共地了而已!           现在保护的问题解决了  而且降压的问题也解决(输出接了负载)!  想问一下为什么不接负载输入就等于输出 没与实现降压的功能呢!

网友A(2017-07-18):
閻ц缍�
閹存牞鈧拷
濞夈劌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