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8XX_GPIO读取

楼主:
#include "LPC8xx.h"
#include
#include "lpc8xx_gpio.h"
#include "lpc8xx_syscon.h"
#include "utilities.h"
#include "delay.h"
int main(void)
{
GPIOInit();
GPIOSetDir(PORT0,Bit16,1);       //设置端口输入输出方向
GPIOSetDir(PORT0,Bit17,1);
GPIOSetBitValue(PORT0,Bit16,0);  //初始化引脚电平
GPIOSetBitValue(PORT0,Bit17,0);
while (2)
{
GPIOSetBitValue(PORT0,Bit17,1);
           if(GPIOGetPinValue(PORT0,Bit17))  //判断GPIO17是否为1
           {
                  GPIOSetBitValue(PORT0,Bit16,0); //GPIO17为1那么就将GPIO16写低
           }
           delay_ms(100);
           GPIOSetBitValue(PORT0,Bit17,0);
           if(GPIOGetPinValue(PORT0,Bit17)==0)
        {
                  GPIOSetBitValue(PORT0,Bit16,1);
           }
           delay_ms(100);
}
}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xutong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while (2)]是什么鬼?

网友:
引用 网友A:
[while (2)]是什么鬼?

和while(1)一样哒

网友:
循环里面17引脚是读取的,16引脚是写的,那么在初始化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是一个是0,一个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