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pwm波的两种方法的区别

楼主:
我听说pwm可以通过软件方法以及硬件方法进行产生    但到底什么是软件方法    什么是硬件方法?

网友:
软件方法:将普通GPIO引脚作为PWM输出引脚,依据实际需求,配置好计时器,在指定计时周期翻转GPIO引脚电平,实现PWM功能
硬件方法:在原理图设计时,将支持硬件PWM的引脚作为PWM输出引脚,这样就可以直接通过配置寄存器,采用硬件实现PWM功能了
都得编写程序实现,只是具体实现方式不同

网友:
硬件法就是设置好以后不用在管它,自动输出。软件就需要在定时器中断里自己翻转GPIO。

网友:
硬件PWM就是硬件本身支持PWM,只需要设定其PWM特定寄存器就可以达到配置好PWM,软件PWM就是能过软件的方法,控制GPIO模拟出PWM的效果,一般用定时中断来翻转电平实现占空比的控制,其精确度不如硬件的高,控制也会复杂一些,会占用更多的资源,但是要求不是特别高的场所没有什么大问题,毕竟不是所有MCU引脚都支持PWM。硬件方法与软件方法的不同具体上要看MCU,大致原理就是上面说的,硬件方法与软件方法本质的区别就是:硬件方法设定好后是事件驱动的,不用去管,不占用CPU资源,软件方法是中断驱动的,得用软件实时去控制,占用CPU资源。

网友: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