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有问题,这种芯片怎么在pcb上焊接啊(特别小)

楼主:
如题 求助大佬

网友:
热风枪吹

网友:
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A:
额,我一般是这么操作的:在焊盘上用烙铁涂上适量的焊锡--》涂点助焊膏--》把芯片方式放上--》在芯片上也涂上助焊膏--》用热风枪来回均匀的吹芯片直到焊锡融化(助焊膏蒸发完时要记得涂抹,防止芯片在加热过程中损坏)--》洗洗--》芯片就焊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我一般是这么操作的:在焊盘上用烙铁涂上适量的焊锡--》涂点助焊膏--》把芯片方式放上--》在芯片上也涂 ...

。。。这个操作有点难啊,不太敢下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操作有点难啊,不太敢下手

用两片练练手先 用我们当初老师的话说 都是子弹喂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两片练练手先 用我们当初老师的话说 都是子弹喂出来的

这个子弹有点贵啊(蓝瘦)

网友C:
有个老司机手把手演示一把更好 没有的话就按照四楼的的方法 不要怕 热风枪吹得时候 IC会漂 自动定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子弹有点贵啊(蓝瘦)

多涂助焊膏,只要有助焊膏在芯片就不会坏

网友D:
要是你板子上已经有锡了,就不要往上加了,如果没有的话,往两边引脚对应的板子上一点点锡。然后直接把板子对准了,拿热风枪来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老司机手把手演示一把更好 没有的话就按照四楼的的方法 不要怕 热风枪吹得时候 IC会漂 自动定位

好的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涂助焊膏,只要有助焊膏在芯片就不会坏

那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你板子上已经有锡了,就不要往上加了,如果没有的话,往两边引脚对应的板子上一点点锡。然后直接把板子 ...

ok 多谢

网友E:
这种情况我一般找专业焊接的,中关村10元,主要因为不想太折腾,要知道芯片焊不好问题很难找。之前用过TI光伏那个芯片QFN的,和你这个难度差不多,专业焊接的不用风枪就能给你焊的特别好

网友:
哈哈哈哈   我前几天刚喊了一个类似的芯片   电烙铁焊接的    先焊盘上锡    然后烙铁头贴边焊接   温度不要太高

网友:
这样的芯片不好焊,用热风枪,或是出去找焊接厂家

网友F:
做焊盘时,将引脚做长些,手工可以焊的。把锡烧化了自己流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我一般找专业焊接的,中关村10元,主要因为不想太折腾,要知道芯片焊不好问题很难找。之前用过TI光 ...

对对对 这个也是TI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做焊盘时,将引脚做长些,手工可以焊的。把锡烧化了自己流过去!

好的 多谢

网友:
就看中间的焊盘用不用了! 如果用就的用风枪吹了  风枪吹的温度看芯片手册准称写。我通常用二百六七十度的温度。就大胆的练, 一个芯片120+ 焊了好多也没啥问题!
1.不焊接中间的焊盘 ,像焊普通芯片那样焊接,先固定一侧的引脚  在固定同一侧的另一个引脚。 另一侧 焊锡丝贴到pcb和芯片,烙铁融化焊锡丝托一下就行了。 另一侧方法一样。歪了也不要紧  用风枪吹正一下就行了。
2.焊接中间的焊盘, 先在pcb中间焊盘挂点锡 不用太多,然后抹点助焊剂 芯片放上 用风枪吹 焊盘锡多了可以往下按一下再活动一下 多出来的锡 就出来。

网友:
https://shop436095304.taobao.com/?spm=a230r.7195193.1997079397.37.69fe60dfT705yr |

网友:
喝最烈的酒,..DIY最实用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