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W41Z】步行仪算法

楼主:
步行仪 一个关键算法是窗函数算法,进ACC进行动态阀值 。
void TimeWindow()
{
        if(ReReg==2)                //如果是新开始的第一步,直接在记步缓存中加1
        {
                TempSteps++;
                Interval=0;  //时间窗
                ReReg=1;
                InvalidSteps=0;
        }
        else                                //如果不是新开始的第一步
        {
                if((Interval>=TIMEWINDOW_MIN)&&(Interval<=TIMEWINDOW_MAX))        //如果时间间隔在有效的时间窗内
                {
                        InvalidSteps=0;
                        if(ReReg==1)                                        //如果还没有找到规律
                        {
                                TempSteps++;                                //记步缓存加1
                                if(TempSteps>=REGULATION)        //如果记步缓存达到所要求的规律数
                                {
                                        ReReg=0;                                //已经找到规律
                                        STEPS=STEPS+TempSteps;        //更新显示
                                        TempSteps=0;
                                }
                                Interval=0;
                        }
                        else if(ReReg==0)                                //如果已经找到规律,直接更新显示
                        {
                                STEPS++;
                                TempSteps=0;
                                Interval=0;
                        }
                }
                else if(Interval<TIMEWINDOW_MIN)        //如果时间间隔小于时间窗下限
                {
                        if(ReReg==0)                                        //如果已经找到规律
                        {
                                if(InvalidSteps<255)         InvalidSteps++;        //无效步缓存加1
                                if(InvalidSteps>=INVALID)                                //如果无效步达到所要求的数值,则重新寻找规律
                                {
                                        InvalidSteps=0;
                                        ReReg=1;
                                        TempSteps=1;
                                        Interval=0;
                                }
                                else                                                                        //否则,只丢弃这一次的记步,但是继续记步,不需要重新寻找规律
                                {
                                        Interval=0;
                                }
                        }
                        else if(ReReg==1)                                //如果还没有找到规律,则之前的寻找规律过程无效,重新寻找规律
                        {
                                InvalidSteps=0;
                                ReReg=1;
                                TempSteps=1;
                                Interval=0;
                        }
                }
                else if(Interval>TIMEWINDOW_MAX)        //如果时间间隔大于时间窗上限,记步已经间断,重新寻找规律
                {
                        InvalidSteps=0;
                        ReReg=1;
                        TempSteps=1;
                        Interval=0;
                }
        }
}

二、计步算法
void step_counter()
{        //采样周期50Hz
        unsigned char jtemp = 0;

//                PORTD=0xFF;

        //----------------------------------------------ADC采样----------------------//
        for(jtemp=X_CHANNEL; jtemp<=Z_CHANNEL; jtemp++)
        {
                #if 0
                adc_read(jtemp); //加速度的采样值

                //Step_Result[jtemp*2+5]=Adresult>>8;
                //Step_Result[jtemp*2+6]=Adresult & 0xFF;

                _array3[jtemp]=_array2[jtemp];//滑动平均
                _array2[jtemp]=_array1[jtemp];
                _array1[jtemp]=_array0[jtemp];

                _array0[jtemp]=StepAcc[jtemp];
                _adresult[jtemp]=_array0[jtemp]+_array1[jtemp]+_array2[jtemp]+_array3[jtemp];
                _adresult[jtemp]=_adresult[jtemp]>>2;//求平均值
                #endif

                _adresult[jtemp]=StepAcc[jtemp];

                if (_adresult[jtemp]>_max[jtemp])
                {
                        _max[jtemp]=_adresult[jtemp]; //
                }
                if (_adresult[jtemp]<_min[jtemp])
                {
                        _min[jtemp]=_adresult[jtemp];
                }
        }

        sampling_counter=sampling_counter+1;

        //----------------------------------计算动态门限和动态精度-----------------------//
        if (sampling_counter==50*2)  //60
        {
                sampling_counter=0;

                for(jtemp=X_CHANNEL; jtemp<=Z_CHANNEL; jtemp++)
                {
                        _vpp[jtemp]=_max[jtemp]-_min[jtemp];//动态阈值
                        _dc[jtemp]=_min[jtemp]+(_vpp[jtemp]>>1); //中心值
                        _max[jtemp]=0;
                        _min[jtemp]=1023;
                        _bad_flag[jtemp]=0;
                        if (_vpp[jtemp]>=160)  //动态精度
                        {
                                _precision[jtemp]=_vpp[jtemp]/32; //8
                        }
                        else if ((_vpp[jtemp]>=50)&& (_vpp[jtemp]<160))
                        {
                                _precision[jtemp]=5;
                        }
                        else if ((_vpp[jtemp]>=15) && (_vpp[jtemp]<50))
                        {
                                _precision[jtemp]=3;
                        }

                        else
                        {
                                _precision[jtemp]=2;
                                _bad_flag[jtemp]=1;
                        }

                }
        }

        //--------------------------线性移位寄存器--------------------------------------

        for(jtemp=X_CHANNEL; jtemp<=Z_CHANNEL; jtemp++)
        {  //移位寄存器组可以消除高频噪声,从而保证结果更加精确
                _old_fixed[jtemp]=_new_fixed[jtemp];

                //如果加速度变化大于预定义精度,则最新的采样结果sample_result移入sample_new寄存器,否则sample_new寄存器保持不变
                if (_adresult[jtemp]>=_new_fixed[jtemp])
                {
                        if((_adresult[jtemp]-_new_fixed[jtemp])>=_precision[jtemp])
                        {
                                _new_fixed[jtemp]=_adresult[jtemp];
                        }
                }
                if (_adresult[jtemp]<_new_fixed[jtemp])
                {
                        if((_new_fixed[jtemp]-_adresult[jtemp])>=_precision[jtemp])
                        {
                                _new_fixed[jtemp]=_adresult[jtemp];
                        }
                }
        }

        //------------------------- 动态门限判决 ----------------------------------
        if(Interval < 0xFF)        //时间间隔数加1,但不能产生溢出  //调用周期为100Hz
        {
                Interval++;
        }
        //步伐迈出的条件定义为:当加速度曲线跨过动态阈值下方时,加速度曲线的斜率为负值(sample_new <sample_old)
        if ((_vpp[X_CHANNEL]>=_vpp[Y_CHANNEL])&&(_vpp[X_CHANNEL]>=_vpp[Z_CHANNEL]))
        {//X轴上敏感
                if ((_old_fixed[X_CHANNEL]>=_dc[X_CHANNEL])&&(_new_fixed[X_CHANNEL]<_dc[X_CHANNEL])&&(_bad_flag[X_CHANNEL]==0))
                {
                        TimeWindow();
                        //STEPS=STEPS+1;
                }
        }
        else if ((_vpp[Y_CHANNEL]>=_vpp[X_CHANNEL])&&(_vpp[Y_CHANNEL]>=_vpp[Z_CHANNEL]))
        {//Y轴上敏感
                if ((_old_fixed[Y_CHANNEL]>=_dc[Y_CHANNEL])&&(_new_fixed[Y_CHANNEL]<_dc[Y_CHANNEL])&&(_bad_flag[Y_CHANNEL]==0))
                {
                        TimeWindow();
                        //STEPS=STEPS+1;
                }
        }
        else if ((_vpp[Z_CHANNEL]>=_vpp[Y_CHANNEL])&&(_vpp[Z_CHANNEL]>=_vpp[X_CHANNEL]))
        {//Z轴上敏感
                if ((_old_fixed[Z_CHANNEL]>=_dc[Z_CHANNEL])&&(_new_fixed[Z_CHANNEL]<_dc[Z_CHANNEL])&&(_bad_flag[Z_CHANNEL]==0))
                {
                        TimeWindow();
                        //STEPS=STEPS+1;
                }
        }

        //---------------------------------- 保存结果-----------------------------------------
        //Save_Result();
}

网友A:
我也在pudn看到了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pudn看到了这个~

嗯,源于ADI的

网友:
我记得ADI公开的一个应用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