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三极管电路疑问

楼主:
如图,先大概描述下这个电路,U104为ETA4054充电IC,其第5pin PROG可以用来调整BAT的充电电流,正常输出1V,通过外部对地的电阻R127来确定充电电流,有公式为I=1V/R*1000,R127实贴1.5K,理论充电电流=1V/1.5K=660mA;而目前外部的对地电阻是通过一个三极管来控制导通与断开的,R112是NC的;三极管的b极经过1K电阻R132连接到GPIO,GPIO的输出电压是3.3V。
a. 开机后,发现BAT输出电流0mA,测试PROG的电压为1.3V(c极),b极(R132左端)电压为1.95V,GPIO端(R132右端)3.0V,e极电压为1.29V,根据测量数据可知: Uce=0.01V;R127压降1.29V,Ie=1.29/1.5=0.86mA;R132压降1.05V,Ib=1.05/1K=1.05mA;
b. 另外发现,即使手动用镊子把CE极两端短接在一起,也是一样的,但此时如果把b极电阻(R132)断开,就正常了。
c. 另外,如果把R132更换为10K,是可以正常充电的,BAT正常输出;此时c极电压1.0V,e极电压0.87V,b极电压1.48V,GPIO端电压3.22V,根据测量数据可知:Uce=0.13V;Ie=0.87/1.5K=0.58mA,Ib=1.74V/1K=1.74mA;
疑问如下:
1) 以上a、c两步的数据,为何将R132更换成10K就可以了,而1K却不行?大神帮忙从数据上分析分析
2) 1K的情况下,即使短接CE两端也不行,但此时把b极断开,就可以。b极是怎么影响到这个电路的?我理解的是,CE都短路了,还受b极影响吗?怎么影响的呢?

以上跪谢!!

网友:
如果只是想控制PROG脚对地电阻(R127)的通断,就该把R127换到集电极上面去。

网友:
如果不对换位置,R127就成了三极管的发射极负反馈电阻,PROG → 三极管 → R127的 的电流会在R127上造成压降,而这个压降太高的话会影响三极管的通断。

网友:
因为楼主的晶体管电路错了,应该用共射极电路,但楼主用成了射随器。建议楼主去看看教材,弄清楚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