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本人初学430,希望您们帮忙看下我程序哪出错了,谢谢

楼主:
我想利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然后将发送的数据发回给助手,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助手接收不到发回的数据,

这是我的程序,希望各位大神帮忙看下哪有问题:

#include"msp430g2553.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BIT0;
  P1OUT |=BIT0;

  BCSCTL1 =CALBC1_1MHZ;
  DCOCTL =CALDCO_1MHZ;

  P1SEL |=BIT1+BIT2;
  UCA0CTL1 |=UCSWRST;
  UCA0CTL1 |=UCSSEL_2;
  UCA0BR0 =104;
  UCA0BR1 =0;
  UCA0MCTL |=UCBRS_2+UCBRF_0;
  UCA0CTL1 &=~UCSWRST;

  IE2 |=UCA0RXIE;
  IFG2 |=UCA0RXIFG;
  _EINT();
  while(1);

}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P1OUT ^=BIT0;
  while(!(IFG2&UCA0TXIFG))
  {
    UCA0TXBUF=UCA0RXBUF;
  }
  IFG2 &=~UCA0RXIFG;
}

网友A:
代码改为
void uart_Init(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BCSCTL1 = CALBC1_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P1SEL = BIT1 + BIT2 ;
    P1SEL2 = BIT1 + BIT2 ;

    UCA0CTL1 |= UCSSEL_2;
    UCA0BR0 = 104;
    UCA0BR1 = 0;
    UCA0MCTL = UCBRS0;
    UCA0CTL1 &= ~UCSWRST;
    IE2 |= UCA0RXIE;
    _EINT();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代码改为void uart_Init(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没主函数也可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主函数也可以的吗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DCOCTL = CALDCO_1MHZ;

  P1SEL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P1SEL2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104;                            // 1MHz 9600
  UCA0BR1 = 0;                              // 1MHz 9600

  UCA0MCTL = UCBRS0;                        // Modulation UCBRSx = 1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interrupts enabled
}

//  Echo back RXed character, confirm TX buffer is ready first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while (!(IFG2&UCA0TXIFG));                // 发送中断标志检测,每次发送后都要检测
                                            //直到发送完成,才可发送下个字节的数据
  UCA0TXBUF = UCA0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还是不能回显

网友A:
你的硬件接对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硬件接对了吗

我是直接用usb连接的板子

网友A:
用附件程序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附件程序跑一下

里面的两个程序都是这样,都不能回显

网友C:
你的中断函数写的就有问题,是你自己写的吧,为啥不参考官方给的例程。另外430可以仿真,便于你查找问题所在,要学会仿真。

网友D:
仿真器连接MCU部分,是否按串口方式链接。口袋板上有写不同连接方式对应的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中断函数写的就有问题,是你自己写的吧,为啥不参考官方给的例程。另外430可以仿真,便于你查找问题所 ...

修改了还是不行

网友C:
建议你直接拿官方的例子跑,初学者不要纯自己写,没有意义,要在官方的例程上进行修改。官方例子跑不通,那就不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直接拿官方的例子跑,初学者不要纯自己写,没有意义,要在官方的例程上进行修改。官方例子跑不通, ...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仿真器连接MCU部分,是否按串口方式链接。口袋板上有写不同连接方式对应的模式。

有点高深  但还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