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嵌套问题

楼主:
我现在用UART中断和RTC中断
如果接收到数据以后,系统会在RTC中断进入6次以后发送数据,如果发送允许(这个标志是自己定义的,不是系统的TXIFG标志)没有置位,那么会在RTC中断里面等待一分钟(这一分钟内中断打开,可以接收UART中断,并可以将接收到的数据存储起来),如果一分钟还不允许发送,那么清空所有接收数据,系统进入LPM3模式。

这个代码模式是否会出现问题。

网友:
只要注意中断优先级的合理设置,注意一些关键变量的定义,不要产生冲突即可。不过,中断服务程序不宜长期运行,应该尽量简化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
那么会在RTC中断里面等待一分钟,不建议这样做。这样,等待的一分钟里,主循环不能被执行。要是主循环暂停一分钟,对功能没影响,那还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