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调幅波波形可以在Multisim13.0中通过AM_Voltage模块模拟吗?

楼主:
调幅波载波幅值7V,频率20kHz,调制波信号频率400Hz,幅值?不清楚所以不知道调制度。。。。

网友A:
目测调制度5%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测调制度5%左右

知不知道在Multisim里怎么产生全是正值的调幅波,里面自带的默认为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不知道在Multisim里怎么产生全是正值的调幅波,里面自带的默认为负

不太清楚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