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D8367的AGC放大电路设计

楼主:
数据手册里的AGC电路图里给的是单电源供电,这样是不是对输出有影响,AD8367只能单电源供电么?

网友:
追问一下,图中Vg和Vagc都是控制信号么?图里的Vagc是做测试点么?

网友A:
AD8367的电源最大只能5.5V。当然你愿意用正负2.5V也可以,但是那样的话,AGC控制电压的参考点就在-2.5V处,那不是自找麻烦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8367的电源最大只能5.5V。当然你愿意用正负2.5V也可以,但是那样的话,AGC控制电压的参考点就在-2.5V处, ...

还有就是想问一下,AD8367的5脚不是输出脚么?Vg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8367的电源最大只能5.5V。当然你愿意用正负2.5V也可以,但是那样的话,AGC控制电压的参考点就在-2.5V处, ...

恩恩,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想问一下,AD8367的5脚不是输出脚么?Vg有什么作用啊

AD8367的5脚是输出脚?你再认真去读一遍它的数据手册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8367的5脚是输出脚?你再认真去读一遍它的数据手册看看。

额,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