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享:单片机红外控制发射器设计【硬之城电子元器件】

楼主:
功能简介

遥控操作的不同,遥控发射器通过对红外光发射频率的控制来区别不同的操作。遥控接收器通过对红外光接收频率的识别,判断出控制操作,来完成整个红外遥控发射、接收过程。

单片机红外遥控发射器设计原理

单片机红外遥控发射器主要有单片机、行列式键盘、低功耗空闲方式控制电路、红外管发射电路以及单片机的一些电源、复位、震荡子电路组成。单片机不工作时一直处于低功耗状态,采用了空闲节电工作方式。当遥控器的某一按键被按下以后,外部中断1产生中断,唤醒单片机进入工作状态,查询键盘按下的是哪一个按键,当确认按键后,控制软件启动定时器T0、T1,T1作为发射时间控制器,T0作为红外线发射频率控制器,T0定时溢出时中断程序使红外管接口电平反转一次,写入定时器的初值不同,在输出端口就得到不同的发射频率。T1定时溢出时中断程序关闭关闭T0定时器,停止红外线发射

单片机红外遥控接收器设计原理

单片机红外遥控接收器主要有单片机、红外遥控接收电路、状态指示电路、控制电路以及单片机的一些外围电路组成。利用单片机中的T0作为红外脉冲计数器,T1作为计数时间控制器。当电路中红外接收管接收到第一个红外脉冲时,外部中断1被触发,启动计数器T0和定时器T1。定时溢出,中断程序关闭计数器T0,读入计数值并进行判断,确定操作对象(遥控按键)对其进行反转操作,控制电路对所控制的负载进行开或关[11]。还可对接收电路实行上锁功能,对控制电路上锁后,遥控器不能对控制电路实施遥控功能。

红外发射电路图:

红外接收电路图:

程序(汇编语言)

红外遥控发射源程序清单:

K0 BIT P1.0

K1 BIT P1.1

K2 BIT P1.2

K3 BIT P1.3

K4 BIT P1.4

K5 BIT P1.5

K6 BIT P1.6

K7 BIT P1.7

BZ BIT 07H

K0H EQU #0FEH

K1H EQU #0F9H

K1L EQU #7AH

K2H EQU #0FBH

K2L EQU #0AAH

K3H EQU #0FCH

K3L EQU #0BFH

K4H EQU #0FDH

K4L EQU #65H

K5H EQU #0FDH

K5L EQU #0D4L

K6H EQU #0FEH

K6L EQU #24H

K7H EQU #0FEH

K7L EQU #5FH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0BH

AJMP INTT0

ORG 0013H

AJMP INT1

ORG 001BH

AJMP INTT1

ORG 0030H

START:MOV P1,#0FFH

MOV P3,#0FFH

MOV TMOD,#11H

SETB EX1

CLR IT1

SETB EA

XH: ORL PCON,#01H

JB K0,D01

ACALL DL1

JB K0,D01

JNB K0,$

ACALL SETT1

MOV R1,K0H

MOV R2,K0L

ACALL SETT0

JNB BZ,$

D01:JB K1,D02

ACALL DL1

JB K1,D02

JNB K1,$

ACALL SETT1

MOV R1,K1H

MOV R2,K1L

ACALL SETT0

JNB BZ,$

D02:JB K2,D03

ACALL DL1

JB K2,D03

JNB K2,$

ACALL SETT1

MOV R1,K2H

MOV R2,K2L

ACALL SETT0

JNB BZ,$

D03:JB K3,D04

ACALL DL1

JB K3,D04

JNB K3,$

ACALL SETT1

MOV R1,K3H

MOV R2,K3L

ACALL SETT0

JNB BZ,$

D04:JB K4,D05

ACALL DL1

JB K4,D05

JNB K4,$

ACALL SETT1

MOV R1,K4H

MOV R2,K4L

ACALL SETT0

JNB BZ,$

D05:JB K5,D06

ACALL DL1

JB K5,D06

JNB K5,$

ACALL SETT1

MOV R1,K5H

MOV R2,K5L

ACALL SETT0

JNB BZ,$

D06:JB K6,D07

ACALL DL1

JB K6,D07

JNB K6,$

ACALL SETT1

MOV R1,K6H

MOV R2,K6L

ACALL SETT0

JNB BZ,$

D07:JB K7,D08

ACALL DL1

JB K7,D08

JNB K7,$

ACALL SETT1

MOV R1,K7H

MOV R2,K7L

ACALL SETT0

JNB BZ,$

D08:AJMP XH

DL1:MOV R4,#0CH

DL2:MOV R5,#0FFH

DL3:DJNZ R5,DL3

DJNZ R4,DL2

RET

INTT0:CPL P3.4

MOV A,R1

MOV TH0,A

MOV A,R2

MOV TL0,A

RETI

INTT1:CLR TR0

CLR ET0

CLR TR0

CLR TR1

CLR ET1

SETB BZ

SETB P3.4

RETI

SETT1:MOV TH1,#3CH

MOV TL1,#0B0H

SETB TR1

SETB ET1

CLR BZ

RET

SETT0:MOV A,R1

MOV TH0,A

MOV A,R2

MOV TL0,A

SETB TR0

SETB ET0

RET

END

红外遥控接收源程序:

X0 EQU #15D

X1 EQU #30D

X2 EQU #45D

X3 EQU #60D

X4 EQU #75D

X5 EQU #90D

X6 EQU #105D

X7 EQU #120D

FZ EQU #5D

SW BIT P3.2

BZ BIT 07H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13H

AJMP INT1

ORG 001BH

AJMP INTT1

ORG 0030H

START:MOV P1,#0FFH

MOV P3,#0FFH

MOV SP,#60H

CLR IT1

SETB EX1

MOV TMOD,#15H

SETB EA

XH: NOP

AJMP XH

INT1:CLR EX1

MOV TH1,#3CH

MOV TL1,#0B0H

SETB TR1

SETB ET1

MOV TH0,#0H

MOV TL0,#0H

SETB TR0

RETI

INTT1:CLR TR0

MOV A,TL0

MOV B,X0

JNB SW,D09

ACALL JSPD

JB BZ,D01

CPL P1.0

D01:MOV B,X1

ACALL JSPD

JB BZ,D02

CPL P1.1

D02:MOV B,X2

ACALL JSPD

JB BZ,D03

CPL P1.2

D03:MOV B,X3

ACALL JSPD

JB BZ,D04

CPL P1.3

D04:MOV B,X4

ACALL JSPD

JB BZ,D05

CPL P1.4

D05:MOV B,X5

ACALL JSPD

JB BZ,D06

CPL P1.5

D06:MOV B,X6

ACALL JSPD

JB BZ,D07

CPL P1.6

D07:MOV B,X7

ACALL JSPD

JB BZ,D09

CPL P1.7

D08:SETB EX1

RETI

JSPD:PUSH ACC

CLR BZ

CJNE A,B,JSPD1

AJMP JSPD5

JSPD1:JC JSPD2

SUBB A,R2

AJMP JSPD3

JSPD2:MOV R1,B

MOV B,A

MOV A,R1

CLR C

SUBB A,B

JSPD3:CJNE A,FZ,JSPD4

AJMP JSPD5

JSPD4:JC,JSPD5

SETB BZ

POP ACC

RET

JSPD5:CLR BZ

POP ACC

RET

END

网友:
买电子元器件可以去硬之城

网友:
谢谢,很多人对买电子元器件总是找不到型号很头疼,可以去硬之城看看

网友:
好滴  谢谢指点

网友:
给个大大的赞

网友A:
硬之城  是什么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之城  是什么东西?

很明显是注册小号来打广告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是注册小号来打广告的

我这不是马甲号,可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不是马甲号,可查

没说你是马甲号,是你问 硬之城 是什么,他对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