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电子板块帖子首楼的广告

楼主:
模拟电子板块,帖子首楼下方植入一个器件广告。植入广告没意见,但是那个广告有一行与两行两种格式,一两秒跳一下使得整个帖子都在跳动,有时候要看点东西被他跳的实在烦。建议全部做成两行的,内容少的加一个空行。

网友:
如果方便的话能否截图明示,我翻了几个帖子,没找到这个广告

网友A:
附图是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36143-1-1.html 的主帖,第一张是只有一行广告的,第二张是出现两行广告的

网友:
由于两个广告高度不一致,导致整个帖子长度不一致,然后就是过几秒钟上下抖一下......

网友:
好像模拟电子板块每个帖子都是如此,其他板块没有。

网友A:
今天换了个浏览器,发现上述现象与浏览器有关。
原来用的是QQ浏览器,有广告。今天换了microsoft浏览器,没有广告了!不知道原因何在。
还有,原来用QQ浏览器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凡是遇到链接下载文件的都无法下载,用Microsoft浏览器就正常。看来似乎不是EE网站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换了个浏览器,发现上述现象与浏览器有关。
原来用的是QQ浏览器,有广告。今天换了microsoft浏览器, ...

我们也重现下这个问题,能优化就多优化。谢谢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图是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36143-1-1.html 的主帖,第一张是只有一行广告的,第二张是 ...

这个问题已经在跟负责的同事联系了,正在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换了个浏览器,发现上述现象与浏览器有关。
原来用的是QQ浏览器,有广告。今天换了microsoft浏览器, ...

链接下载文件的无法下载 ,指的是 类似这个帖子中,2楼的附件么?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4143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图是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36143-1-1.html 的主帖,第一张是只有一行广告的,第二张是 ...

这个问题已经调整好,内测没有问题了,如果还有问题,请随时联系我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链接下载文件的无法下载 ,指的是 类似这个帖子中,2楼的附件么?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 ...

是的

网友C:
我一般都是装了三四个广告屏蔽插件,,,不知道大家在说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换了个浏览器,发现上述现象与浏览器有关。
原来用的是QQ浏览器,有广告。今天换了microsoft浏览器, ...

链接无法下载的问题,我下载了个QQ浏览器,是可以下载的。要不下次遇到这个问题,您直接发帖或者站短我,我们再让技术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都是装了三四个广告屏蔽插件,,,不知道大家在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链接无法下载的问题,我下载了个QQ浏览器,是可以下载的。要不下次遇到这个问题,您直接发帖或者站短我,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