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单片机SPI通信问题

楼主:
各位大牛,本人最近在用5529调试同步通信模块,才开始接触,有很多的问题想请教。
在用5529的SPI时,想分开看一看SPI的主机和从机反应,就想用串口线调试,但是这样我就不知道波特率怎么计算以及主机时钟怎么连线了,如果不用那么怎么看主机和从机的数据是否发出去而且发正确了呢?请各位大神指教!
ps:如果可以附上程序,那就特别感谢了

网友A:
如果想看数据,就用逻辑分析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看数据,就用逻辑分析仪

没有这个设备,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