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驱动容性负载与阻性负载

楼主:
请问,如下面两张图,上图是集成运放连接成负反馈的形式,输入信号的频率为2KHZ,放大倍数11,下图,波形图显示左半部分是驱动0.2uf容性负载的输出图形,右半部份是驱动电阻负载的图形,驱动容性负载时输出发生畸变,请问这种情况该怎么分析,怎么处理 能够使得波形不畸变?

网友A:
楼主最好先说清楚:你为什么要让运放带这样一个电容性的负载?为什么使用这样的特殊运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先说清楚:你为什么要让运放带这样一个电容性的负载?为什么使用这样的特殊运放?

因为负载就是容性的呀?使用这个运放有关系吗?我不懂怎么分析这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负载就是容性的呀?使用这个运放有关系吗?我不懂怎么分析这种情况

你这是仿真图,必定不是实际负载,拿R4和C8代替仿真库中没有的实际负载。
实际负载是什么?具有0.2uF这么大的电容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仿真图,必定不是实际负载,拿R4和C8代替仿真库中没有的实际负载。
实际负载是什么?具有0.2uF这 ...

纠结这干什么,实际是压电陶瓷,电容量有2uf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纠结这干什么,实际是压电陶瓷,电容量有2uf呢.

此事必须纠结(我的意思是要多多考虑)。
纯电阻负载,能量完全消耗在负载上,绝对没有能量从负载流向放大电路的事情。电容或者电感性负载,在交流周期的某一部分,能量却是从负载流向放大电路的(只要想想电容和电感都是储能元件即可)。三极管驱动一支继电器,因为继电器线圈储能,所以线圈两端一定要反并联一支二极管,这就是为了释放继电器绕组储存的能量。
你的负载是压电陶瓷,更是储存能量的负载元件(压电陶瓷机械变形时会产生电荷)。所以,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把这些事情分析清楚,恐怕很难解决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纠结这干什么,实际是压电陶瓷,电容量有2uf呢.

一块压电陶瓷,不一定等效于一支电阻和一支电容并联。
随频率变化,压电陶瓷也可能具有电感性(模拟电路教材中一般都有石英晶体等效阻抗随频率变化的曲线,石英晶体和压电陶瓷有类似之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块压电陶瓷,不一定等效于一支电阻和一支电容并联。
随频率变化,压电陶瓷也可能具有电感性(模拟电路 ...

我的意思是就把它当作电容的话(先不考虑实际,我想学习一下怎么分析电路),就如图示的电路,这个电路不是电阻与电容并联,高压运放驱动容性负载与驱动阻性负载输出电压会不同,比如驱动容性负载会引入极点,影响电路的稳定性,需要加补偿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就把它当作电容的话(先不考虑实际,我想学习一下怎么分析电路),就如图示的电路,这个电路不 ...

不错,运放驱动容性负载会引入极点。但引入极点只会影响稳定性(输出输入之间引入附加的相移),但不应该使波形发生变化成近似三角波。
为何成了近似三角波,我还没有想清楚。

另外,你说“这个电路不是电阻与电容并联”,首帖图中的负载就是电阻与电容并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运放驱动容性负载会引入极点。但引入极点只会影响稳定性(输出输入之间引入附加的相移),但不应该 ...

下面的那个是切换开关,没有并联,我是在仿真中为了方便,可以同时显示驱动电阻时的波形和驱动电容时的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运放驱动容性负载会引入极点。但引入极点只会影响稳定性(输出输入之间引入附加的相移),但不应该 ...

C5,R3,是手册中说的补偿电阻与电容,这个补偿是什么意思?驱动容性负载引入了极点,跟这个补偿没关系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面的那个是切换开关,没有并联,我是在仿真中为了方便,可以同时显示驱动电阻时的波形和驱动电容时的波 ...

没有并联的话,那应该说“显示驱动电阻时的波形驱动电容时的波形”
我需要找出PA85A资料来才能够考虑波形为何变化这个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并联的话,那应该说“显示驱动电阻时的波形或驱动电容时的波形”
我需要找出PA85A资料来才能够考虑 ...

恩恩,表达不太好。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C5,R3,是手册中说的补偿电阻与电容,这个补偿是什么意思?驱动容性负载引入了极点,跟这个补偿没关系吧

有关系的。
所谓“补偿”,无非是破坏不稳定(甚至产生振荡),方法可能是改变相频曲线形状或者幅频曲线形状,制造一个零点抵消极点,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关系的。
所谓“补偿”,无非是破坏不稳定(甚至产生振荡),方法可能是改变相频曲线形状或者幅频曲线形 ...

那驱动电阻负载时还需要这个补偿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驱动电阻负载时还需要这个补偿吗

“驱动电阻负载时还需要这个补偿吗”
与具体运放有关,某些型号即使是纯电阻负载也不稳定(需要补偿),某些型号则是稳定的。当然,这是运放设计时就决定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电阻负载时还需要这个补偿吗”
与具体运放有关,某些型号即使是纯电阻负载也不稳定(需要补偿),某 ...

如果把输入信号的幅值变小一点,输出信号就没有失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把输入信号的幅值变小一点,输出信号就没有失真了

“如果把输入信号的幅值变小一点,输出信号就没有失真了”
这,至少是部分验证了我在6楼所说的话。
运放输出级都是甲乙类推挽放大。输出幅度很小时,是甲类工作,输出幅度大时,接近乙类工作。而甲类工作的推挽电路,是允许能量倒流(从负载流向放大器)的。但是乙类工作的推挽电路一般不允许。
至于具体的电流方向,我还没有来得及考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把输入信号的幅值变小一点,输出信号就没有失真了”
这,至少是部分验证了我在6楼所说的话。
运 ...

谢谢您,驱动容性负载时,频率大的时候,波形近似三角波,这是不是像滤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驱动容性负载时,频率大的时候,波形近似三角波,这是不是像滤波了?

“驱动容性负载时,频率大的时候,波形近似三角波”
在17楼,你说“如果把输入信号的幅值变小一点,输出信号就没有失真了”。
倒底是信号幅度影响了波形,还是信号频率影响了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