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ET6

楼主:
高手们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在ADC多通道采样时怎么读取不同通道ADC的转换结果,我改地址也不行,搞了好久,试了好多方法一直读取得只有一个通道的ADC转换结果。我用的是STM32F103VET6。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ADC_FLAG_EOC)) ;
                                   ADC_Value1=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ADC_ValueLocal=((float)ADC_Value1*3.3)/4096;
                                   ADC_zenshu1=(u8)ADC_ValueLocal%10;
                                   ADC_xiaoshu1= (ADC_ValueLocal-ADC_zenshu1)*100;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DISABLE);
                                   delay_ms(10);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ADC_FLAG_EOC)) ;
                                   ADC_Value2=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ADC_ValueLocal=((float)ADC_Value1*3.3)/4096;
                                   ADC_zenshu2=(u8)ADC_ValueLocal%10;
                                   ADC_xiaoshu2= (ADC_ValueLocal-ADC_zenshu1)*100;
                                                                                                    --------谢谢了

网友:
代码发上来大家看看啊,DMA传输的吗

网友:
没有用D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