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mpu6050和编码器的区别。

楼主:
编码器和mpu6050都是输出角度和角速度,他们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呢,编码器的优势是什么,在一阶倒立摆中为什么使用编码器。

网友A:
mpu6050的参考系是大地坐标且是三维的,编码器的参考系是安装时固定的而且是二维的,四轴只能用mpu6050,倒立摆可以用mpu6050也能用编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mpu6050的参考系是大地坐标且是三维的,编码器的参考系是安装时固定的而且是二维的,四轴只能用mpu6050,倒 ...

哦哦哦,学到了

网友:
6050测量的是瞬时的加速度和角速度,最终的偏转角度是通过积分算出来的,会有累积误差,也就是时间越长误差越大
编码器测量的是实际偏转角度值,没有累积误差,只有编码器精度造成的固定误差
用编码器要获得瞬时的角速度的话是要对角度变化曲线做微分,同样不存在累积误差的问题

网友:
如果用mpu6050如何测得改变的角度,而且角度的变换范围为多少,既然是个3维的,一个维度改变,必然会引起另外维度改变?这个又该怎么处理?我现在做倒立摆,没有编码器,只有mpu6050,如何能进行pid的反馈和摆的倒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