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和VDD到底有什么区别?

楼主:
看百度解释,有说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区别用的,还有说一个是电路电源(Circuit),一个是芯片电源(Device),有没有详细的解释???

网友:
在IC测试资料里是这样规定的。。。
我们大多数芯片的电源pin确实都起名VDD因为主要都是CMOS工艺的,测试的时候VDD和VCC也都是混着用的,没有过分去区别差异。。。

网友A:
有,VCC一定是5V VDD不一定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VCC一定是5V VDD不一定是5V

VCC不可以是15V?

网友:
还有VEE,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VCC、VEE、VDD、VSS,若把三极管的集电极、发射极,和场效应管的漏极、源极联想起来,也可一本正经地解释一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VCC一定是5V VDD不一定是5V

不是吧,我见过很多电路PCB图VCC有+9V,+15V,+24V

网友C:
早期TTL门电路的说明书中往往用VCC标注电源引脚。后来出现了CMOS工艺的门电路,电源引脚往往标注VDD。

网友:
那就标15V,不要标VCC

网友:
C: collector
D: drain
E: emitter
S: source
本来设计这个名称是和电路中的三极管脚对应的,用着用着就变了。 比如在互补推挽电路里面,接电压高的一端的是N管的C或D极,接电压低的一端是P管的C或者D极,但是低电压这端还是叫VEE/VS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我见过很多电路PCB图VCC有+9V,+15V,+24V

我说的就是单片机这一块,如果按楼主那么说,VCC和VDD就没有区别了,我找个符号标一下,自己知道不也行么,画PCB也不耽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早期TTL门电路的说明书中往往用VCC标注电源引脚。后来出现了CMOS工艺的门电路,电源引脚往往标注VDD。

学习了

网友:
本来早期是有讲究的,现在都随便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早期TTL门电路的说明书中往往用VCC标注电源引脚。后来出现了CMOS工艺的门电路,电源引脚往往标注VDD。

就是都可以,只是标注的不同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都可以,只是标注的不同嘛

9楼curelfox说的是对的,尤其是这句“用着用着就变了”。12楼也说“早期是有讲究的,现在都随便用了”。

网友:
所以说还是得学英语,好知道来龙去脉。

网友D:
VCC是双极器件与之对应的是VEE 可以理解为三极管的C极 E极
VDD是单极器件与之对应的是VSS 可以理解为场效应管的D极 S极

网友:
不同标注,不用那么纠结,画PCB时,看个人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VCC是双极器件与之对应的是VEE 可以理解为三极管的C极 E极
VDD是单极器件与之对应的是VSS 可以理解为场效 ...

跟单双极无关,只是根据管子惯用的管脚名称来命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早期TTL门电路的说明书中往往用VCC标注电源引脚。后来出现了CMOS工艺的门电路,电源引脚往往标注VDD。

现在还用。

网友:
芯片手册都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