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5175关机时刻,12V输出放电缓慢

楼主:
放电电路如图   下电波形:

  放电时候明显在5.2V点突然变缓,问什么会这样?

网友:
另外,该电路后记负载种类多,滤波电容1200uF+

网友A:
标题是“LM5175关机时刻,12V输出放电缓慢”,但图中未见LM5175。

“下电波形:放电时候明显在5.2V点突然变缓,问什么会这样?”
这是电原理图中哪一点的波形?

网友:
另外,此图中的三极管和两支电阻也不是什么快速放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题是“LM5175关机时刻,12V输出放电缓慢”,但图中未见LM5175。

“下电波形:放电时候明显在5.2V点突 ...

网友A:
电路中接了那么多电容,放电缓慢是当然的、应该的。
另外,首帖中的三极管在此图中不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中接了那么多电容,放电缓慢是当然的、应该的。
另外,首帖中的三极管在此图中不见了。

原理图我是分开画的,所以没在一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我是分开画的,所以没在一块

另外电容滤波网络我也觉得电容太多,领导意思目前不要减电容,所以我想从放点这块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另外电容滤波网络我也觉得电容太多,领导意思目前不要减电容,所以我想从放点这块解决

从你第二幅图看,放电过程正常,就是RC电路放电曲线(是一条指数曲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你第二幅图看,放电过程正常,就是RC电路放电曲线(是一条指数曲线)。

对的 我有两个问题不明白1.为什么从5.2V才有这这种曲线   2、我把图1中R11,R24(原来100K,10K)都换成了10K 10K按道理应该曲线变换,可是实测没有变化,完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 我有两个问题不明白1.为什么从5.2V才有这这种曲线   2、我把图1中R11,R24(原来100K,10K)都换成 ...

1.为什么从5.2V才有这这种曲线
我估计你的12V电源在降到5.2V之前,该电源所带的各芯片等仍然在工作,耗电量较大,所以从12V急剧降到5.2V。电压降到5.2V之后,各芯片停止工作,不再耗电,所以电压缓慢降低(靠电路中的电阻和电容漏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的 我有两个问题不明白1.为什么从5.2V才有这这种曲线   2、我把图1中R11,R24(原来100K,10K)都换成 ...

“2、我把图1中R11,R24(原来100K,10K)都换成了10K 10K按道理应该曲线变换,可是实测没有变化,完全一样”
因为此三极管就没有起多少放电作用。凭三极管集电极上10k电阻,即使三极管饱和,那个放电电流也非常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我把图1中R11,R24(原来100K,10K)都换成了10K 10K按道理应该曲线变换,可是实测没有变化,完全一 ...

谢谢 受教了

网友C:
为什么要纠结于放电末段的低速?如果是因为该状态有负面影响,那解决的办法也有两个方向:一是直线思维,加快放电速度。二是非直线思维,解决造成负面影响的其它原因,使放电过程不会给系统带来任何不利影响。至于哪个好,要站在系统的角度判断。一般而言,应该用后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纠结于放电末段的低速?如果是因为该状态有负面影响,那解决的办法也有两个方向:一是直线思维,加 ...

对系统没什么影响,只是在维修检测时候,刚断电维修单板有残电,容易损坏其他器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系统没什么影响,只是在维修检测时候,刚断电维修单板有残电,容易损坏其他器件

既无影响就不应纠结,维修时要求断电足够时间或用个电阻放电即可。维修通常都不会掉电后立刻进行,否则只能说故障率太离谱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无影响就不应纠结,维修时要求断电足够时间或用个电阻放电即可。维修通常都不会掉电后立刻进行,否则只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