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2630FTHR 的mbed管脚搞不明白了

楼主:
 请大神都跳出来吧。
如下图我画红线的部分,我这周想用SPI驱个屏,一看怎么两组SPI,SPI还不标是SPI几,那个SPIM2又是怎回事????
如果我选SPI,那么就是SPI指定的管脚么?????那SPIM2的管脚我就不定义对吧????

网友A:
一个是SPIS,一个是SPIM2,字面意思理解,你应该用带M的,因为驱动屏幕应该做主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SPIS,一个是SPIM2,字面意思理解,你应该用带M的,因为驱动屏幕应该做主设备

谢谢回答,等我抽空开始搭一下

网友:
mbed中,设置SPI时就需要指定GPIO,指定错误了会不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