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发射接收

楼主:
原理图是参考网上的,那个38k方波用函数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接收头没有信号,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38k的方波控制红外发射管,38k的方波从函数信号器直接输出,幅值3.4V,用sh0038的接收管去接收没反应, ...

嗯 你参考一下三楼给你的意见  他的意思是你画的发射端的电路中的二极管没有正常工作,但是我觉得就算你的二极管正常工作了也可能没有输出,注意11楼chunyang老师的话,因为接收器本身是一个模块,是自带解码功能的,输出是一个窜数字,也就是说你的二极管就算正常工作了,你传递的信号在被接收器解调时,解读不出东西,也会没输出,因为接收器不是一个单纯的红外线传感器

网友:
注意,只有载波没有基带信号,接收器是没有数据输出的。楼主必须加入基带信号做调制。

网友:
或者先减小R1阻值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38k的方波控制红外发射管,38k的方波从函数信号器直接输出,幅值3.4V,用sh0038的接收管去接收没反应, ...

是不是IO驱动电流不足影响的
根据这个图搭个电路试试

图片来自: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620/11/1437142_388285502.shtml

网友:
你可以再看看常用遥控器的控制方式,遥控端需要编码,红外接收端需要解码,解码后你才能抓到东西,不然不行的。。

网友:
那个方波幅值为3.4V,

网友B:
什么型号的?P2那里的电路再确认一下,感觉怪怪的

网友C:
感觉 你就给这么个图啥都看不出啊  你也没描述清楚啊  红外发射接收  最基本的51实验里就有红外接收和发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型号的?P2那里的电路再确认一下,感觉怪怪的

P2那里画错了,但是没焊错那个电阻在管脚2和正5 V电压之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觉 你就给这么个图啥都看不出啊  你也没描述清楚啊  红外发射接收  最基本的51实验里就有红外接收和发送

用38k的方波控制红外发射管,38k的方波从函数信号器直接输出,幅值3.4V,用sh0038的接收管去接收没反应,但是我用51单片机的遥控器对着我的接收管按键,可以从接收管信号输出脚输出一个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P2那里画错了,但是没焊错那个电阻在管脚2和正5 V电压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