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51单片机来控制步进电机的转速和起停

楼主:
51单片机来控制步进电机的启停和转速,这是我选的设计题目,但是我搞不明白用到的uln2003a的作用,这个也就罢了。关键是写程序我不会啊,求各位教教。

网友:
ULN2003A是达林顿管阵列,芯片内有七支达林顿管,还有七支二极管,二极管作感性负载续流用。
这种达林顿管阵列使用很简单:某输入端高电平,则对应达林顿管饱和导通。,否则达林顿管关断。

网友:
你直接买个驱动板,然后用脉冲驱动。

网友:
单片机电流太小 需要驱动。
写代码没有人帮得了你 自己了解原理后找例程慢慢写

网友:
以下内容来源于《51单片机轻松入门 基于STC15W4K系列》,例程见附件。

网友A:
转速可以用PWM波试试,就像控制灯的亮度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转速可以用PWM波试试,就像控制灯的亮度一样

步进电机的转速和pwm这个关系没有吧。。。(它的转速和频率和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的转速和pwm这个关系没有吧。。。(它的转速和频率和关)

步进电机,没看到/笑哭

网友:
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