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汽车电子用STM32单片机的多吗?

楼主:
1.STM32单片机用的多吗?
2.都用在什么装置上?

网友:
STM32貌似没有通过汽车级认证,不是汽车级芯片,手册上明确指出不推荐用在军工、航空航天、和生命密切相关的医疗产品、汽车电子等场合,我想STM32在汽车电子上用的应该不多

网友:
车机,泛滥,哈哈

网友:
有应用。后装产品中可以看到,前装的话,很难看到。一些通过常见单片机外围接口实现的场合,性能一般,对成本有要求,这就可能用到了。

网友:
电动车用的比较多,我听一个卖芯片的说的,而且现在用一个国产的仿stm32的芯片代替,价格更便宜    看你的头像是个女的我才回复的

网友A:
充电桩算吗,据我所知,不少充电桩用stm32
不过车载ECU一般都是飞思卡尔和英飞凌。

网友B:
看用在汽车那方面吧  我们做智能驾驶用不了单片机的  必须用工业级或汽车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用在汽车那方面吧  我们做智能驾驶用不了单片机的  必须用工业级或汽车级的

我们做智能驾驶用不了单片机的  必须用工业级或汽车级的   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桩算吗,据我所知,不少充电桩用stm32
不过车载ECU一般都是飞思卡尔和英飞凌。

飞思卡尔和瑞萨的最多

网友:
也有用在汽车上的,车载定位终端什么的用stm32挺多的,主要还是看公司用的哪个片子熟悉

网友:
飞思卡尔,i.mx6系列,车规级芯片!

网友:
飞思卡尔

网友:
还真是不多,目前常见的主控制器 飞思卡尔(现NXP) 英飞凌 瑞萨 ,后期NXP停用了powerPC ,ST会继续发展PowerPC,可能可以替代前期NXP的部分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做智能驾驶用不了单片机的  必须用工业级或汽车级的   啥啊

一般是NXP或者瑞萨或者CYPRESS 的AUTO MCU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太低级!无论什么芯片,只要能满足你的要求都可以用,不一定要指定用什么芯片。

网友:
就连飞思卡尔的ARM汽车级芯片,汽车上用的都不多,ARM很多厂家都不上敢上车用,就不谈STM32好像没有看到汽车级。当然外配的非汽车本身功能的倒是可以用的。比如外配的倒车雷达,空气净化器,GPS导航,外配的车机cd啥的。

网友:
ST有专门的汽车电子芯片,STM32系列主要是现在小厂后装在用,真正认证或者前装还是得找认证过得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