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我求的放大倍数对不对,万分感谢

楼主:
第一幅的算if的时候,是用电压除以并联电阻还是除以串联电阻?就像我图片里是除以串联电阻。
第二幅也是同样的问题
求各位大神会的帮帮忙解答解答,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为什么把图片转90 ° ?还一幅向左转90 ° ,另一幅向右转90 ° ?
让众网友锻炼颈椎?

网友:
“第一幅的算if的时候,是用电压除以并联电阻还是除以串联电阻?”
背下来“是用电压除以并联电阻还是除以串联电阻”毫无用处。你应该知道图中运放和那支(未标号)三极管是两级放大器级联,第一级运放从输入到运放输出端(三极管基极)是同相放大器,第二级三极管如果从R5输出也是同相放大器(发射极跟随器),级联后仍然是同相放大器。那么从整个电路的输入端(R2左端)到输出端(R5上端)的电压增益为1+Rf/R1。R5是这个级联放大电路的负载。
又由于三极管集电极电流近似等于发射极电流,那么R4两端电压与R5两端电压之比为R4/R5。所以从R2左端到R5下端的电压增益为(1+Rf/R1)R4/R5。

网友:
顺便说一句:图中R3毫无用处,可以去掉(开路)。三极管基极电流完全可以由运放提供。

网友A:
如果后级输入电阻不是无穷大,而是有限值Ri,则三极管集电极负载为R4//Ri。
总电压增益为(1+Rf/R1)(R4//Ri)/R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后级输入电阻不是无穷大,而是有限值Ri,则三极管集电极负载为R4//Ri。
总电压增益为(1+Rf/R1)(R4//R ...

你好,请问第一副图那样做对吗?能帮我分析一波吗?万分感谢!我纠结了好久没头绪!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后级输入电阻不是无穷大,而是有限值Ri,则三极管集电极负载为R4//Ri。
总电压增益为(1+Rf/R1)(R4//R ...

不好意思,说错了,第二幅图!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