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了FREERTOS,表示能够点灯,但是vTaskDelay(1500);不能正常延时。亮灭速度非常快

楼主:
vTaskDelay(prg);延时的配置已经在头文件中开启了,用户空闲任务的钩子函数为空。下面是配置文件FreeRTOSConfig.h

下面是主函数

main.c

主函数

网友:
看看vTaskDelay该函数的参数输入范围

网友A:
看看你的时钟配置对了没,延时依赖心跳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时钟配置对了没,延时依赖心跳时钟

抱歉了,工作之余自学的,
  _DINT();//关全局中断
  BCSCTL1 &=~XT2OFF;  //开XT2
  do
  {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 (iq0 = 0xFF; iq0 > 0; iq0--);        // 延时,等待XT2起振
  }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XT2是否起振

  BCSCTL2 = SELM_2 + SELS;           //MCLK,SMCLK时钟为XT2
  WDTCTL = WDTPW + WDTHOLD;//关闭看门狗
这上面是时钟配置,我在系统配置上面也是写的是8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