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发射编码信号

楼主:
那个用51怎么产生38k的编码信号去控制红外发射管啊,对于编码不是很理解

网友A:
载波产生靠定时器,调制过程其实是基带信号与载波信号做逻辑与运算(正逻辑输出)或做逻辑或运算(负逻辑输出)。

网友:
这个有两种办法,一是使用调制芯片,这种方案比较简单,只要找对应的编码方案(NEC、东芝、飞利浦...)就可以.
二是使用单片机定时的方法,这个比较复杂,但是,不受芯片编码格式的限制,可以进行任意编码格式的控制。
一般,买一个“红外编/解码器”就可以分析出,控制的波形,仿着做就可以了。
一般的红外波形是使用1/3占空比的波形,来控制。但是有些格式有一些特殊的引导头,其脉冲波形是不标准的。所以买一个“红外解码器“或搭个电路用示波器逻辑分析仪什么的也可以,但是就不是很专业了,一般的红外解码器就是1千五六的样子吧。

网友:
那么贵的解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载波产生靠定时器,调制过程其实是基带信号与载波信号做逻辑与运算(正逻辑输出)或做逻辑或运算(负逻辑输 ...

这个程序产生的波形在示波器上看似乎正确,幅值2V左右,用它去控制发射管,接收管一直输出高电平大概80mv,180mv的跳。
用51单片机带的遥控器对着接收电路按键,输出管脚有波形 ,单片机的晶振12M的

sanshibak.uvproj

网友:
鏌ョ湅鏈笘鍏ㄩ儴璁ㄨ锛岃鐧诲綍鎴栬€�娉ㄥ唽

51单片机输出波形

51单片机输出波形

51单片机输出波形

51单片机输出波形

HS0038接收管输出管脚波形

HS0038接收管输出管脚波形

HS0038接收管输出管脚波形

HS0038接收管输出管脚波形

HS0038接收管输出波形

HS0038接收管输出波形

最大接收距离

最大接收距离

超过距离输出高

超过距离输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