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前端电路有关触发电平和直流输入阻抗的困惑

楼主:
  最近在尝试做示波器前端电路,遇到了一些问题。
       1、要求直流输入阻抗1M欧,我在跟随器的输入引脚那里用了1个1M欧电阻接地,用信号发生源做输入,但是发现信号衰减的很厉害。
       2、题目要求:电平-1V~1V 可调(相对输出信号),步进不大于 10mV 。如何理解?如何进行电路设计?

网友A:
1、要求直流输入阻抗1M欧,我在跟随器的输入引脚那里用了1个1M欧电阻接地,用信号发生源做输入,但是发现信号衰减的很厉害。

“衰减的很厉害”。有多厉害?你的信号发生源频率多少?信号幅度多大?尤其是:用什么芯片作跟随器?

网友A:
2、题目要求:电平-1V~1V 可调(相对输出信号),步进不大于 10mV 。如何理解?如何进行电路设计?

这句话,不像是对示波器的要求。示波器输入的是单端模拟信号,怎么会有“步进”?另外,“相对输出信号”也不像是对示波器的要求。
把你的“题目要求”完整贴出来吧,否则恐怕谁都无法理解。

网友A:
示波器的输入端,从每格几mV到每格几十V,用开关选择示波器的灵敏度。故而不可能是你的跟随器直接接到示波器输入端,否则示波器输入一个幅度达百V的电压,你的跟随器非冒烟不可。这部分电路比较复杂,你应该把你的初步原理图先贴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2、题目要求:电平-1V~1V 可调(相对输出信号),步进不大于 10mV 。如何理解?如何进行电路设计?

这句 ...

这是题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要求直流输入阻抗1M欧,我在跟随器的输入引脚那里用了1个1M欧电阻接地,用信号发生源做输入,但是发现信 ...

目前用的是芯片OPA690做的跟随器,频率越高衰减越厉害,但是用的是低频率时就有衰减了,10K,感觉很奇怪,幅度是1V。不知道有没有合适做跟随器的推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的输入端,从每格几mV到每格几十V,用开关选择示波器的灵敏度。故而不可能是你的跟随器直接接到示波 ...

我的跟随器是加在最前端的输入信号那里的,跟随器后会再有其他的放大、衰减电路的

网友A:
你首帖说:“2、题目要求:电平-1V~1V 可调(相对输出信号),步进不大于 10mV 。如何理解?如何进行电路设计?”
省略了“触发电平”四个字,而这四个字恰是这句话的主语。主语省略了,当然只能认为这句的主语就是前一句的主语。
不造成误解,那才怪。

网友A:
“触发电平……可调,步进不大于10mV”就容易理解了。
不过,对你来说,可能还需要先理解示波器是如何扫描、如何触发的。
先把你所理解的扫描和触发说说看,让我判断对你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触发电平……可调,步进不大于10mV”就容易理解了。
不过,对你来说,可能还需要先理解示波器是如何扫 ...

我目前的想法是让经过处理的信号和触发电平通过高速比较器比较,然后将产生的方波练到示波器的EXT TRIG端,同时将处理的信号连到示波器的CH1通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首帖说:“2、题目要求:电平-1V~1V 可调(相对输出信号),步进不大于 10mV 。如何理解?如何进行电路 ...

确实是我说的太不清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我说的太不清楚了

请问这里那个12V/V是不是说明OPA847也不能当做跟随器了?

网友:
这个就是放大电路跟比较器吧……用100倍有点夸张了,实际示波器还没见到过如此夸张的放大倍数这种题目不如把示波器三个字去掉,连示波器的原理都不清楚,对题目理解起来会很吃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用的是芯片OPA690做的跟随器,频率越高衰减越厉害,但是用的是低频率时就有衰减了,10K,感觉很奇怪 ...

OPA690是性能不错的运放,单位增益带宽达500MHz。
信号频率10kHz时,幅度就衰减?
把你的电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跟随器是加在最前端的输入信号那里的,跟随器后会再有其他的放大、衰减电路的

如果示波器输入信号幅度限制在1V之内,这样做倒是可行(先跟随,然后放大衰减等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的想法是让经过处理的信号和触发电平通过高速比较器比较,然后将产生的方波练到示波器的EXT TRIG端 ...

这个想法是对的,触发无非就是让X轴开始工作。
所谓步进不大于10mV,就是指比较器的基准每次变化不大于10mV。
但是,你首帖怎么说“如何理解?如何进行电路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里那个12V/V是不是说明OPA847也不能当做跟随器了?

能不能作跟随器,要看该运放单位增益(g=1)时是否稳定。
为什么又选OPA847这样带宽更高的运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里那个12V/V是不是说明OPA847也不能当做跟随器了?

正确。OPA847是不能作为跟随器使用的,其放大倍数至少+12,否则容易自激振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用的是芯片OPA690做的跟随器,频率越高衰减越厉害,但是用的是低频率时就有衰减了,10K,感觉很奇怪 ...

高频跟随器,可以用高频缓冲器,例如BUF602,固定电压增益为+1,带宽1G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想法是对的,触发无非就是让X轴开始工作。
所谓步进不大于10mV,就是指比较器的基准每次变化不大于1 ...

当时不太理解 现在理解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