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3129输出不正常

楼主:
如图所示是我想要达到的输出效果,输出3.2V,我的输出是6.9V,那估计是哪个部分出错了?元器件我都换了一遍应该是没问题的。另外一块板子是正常的.

网友A:
看看3.3m和1m阻值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3.3m和1m阻值对么。

测过了 对的。

网友:
还有R1错了, 应该是1.7M才对。
还有确定输出电流大小来匹配电感。

网友A:
你这配置输出应该是5v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配置输出应该是5v才对。

阻值标错了,3.2v输出的应该是这幅图。

网友:
VOUT = 1.175V • [1+(R1/R2)].
你的R1 3.3M, R2 1M, VOUT=1.175*(1+3.3)=5v

网友A:
3.6v到3.2v用LDO就好了,效率差不多接近90%, 没必要用DCDC。
还有电感大了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6v到3.2v用LDO就好了,效率差不多接近90%, 没必要用DCDC。
还有电感大了点。

我这个是电池供电的,用这个的话电池电压降到3.2v以下还可以用。电感换小点我试了效果一样,用4.7uH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是电池供电的,用这个的话电池电压降到3.2v以下还可以用。电感换小点我试了效果一样,用4.7uH的。

有负载没? 方便的话发下PC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负载没? 方便的话发下PCB。

真没有,找别人帮我解决了,说说芯片坏了,可我实在想不明白,芯片坏了怎么会有6.9v输出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没有,找别人帮我解决了,说说芯片坏了,可我实在想不明白,芯片坏了怎么会有6.9v输出呢

这种芯片一般底部有exposepad, 得用热风枪焊接, 没焊接好容易坏。
比如feedback电路部分断路了, 然后就会boo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一般底部有exposepad, 得用热风枪焊接, 没焊接好容易坏。
比如feedback电路部分断路了, 然后 ...

是的 底部有个PGND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