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KW41Z MCU】NXP Demo 程序的文档

楼主:
    我在使用FRDMKW41 Demo板的时候找遍了NXP的网站和Community,发现没有文档介绍下里面的各个Demo软件是如何使用的,只能看工程的代码和乱按,才知道Bluetooth的Demo要按下SW2才会进入Paring 模式,和Kinetis BLE Toolbox配合可以看到演示效果。但是有的Demo,比如Cycling Speed and Cadence,按下SW2也无法Paring……
    有没有人也有这个困扰,如果解决了的话分享一下。或者管理员是否能帮忙问问NXP的支持人员,在哪儿能找到一个Example Software User's Guide 之类文档呢?

网友A:
在SDK里面有一个docs文件夹,里面有对应的使用说明,自己参考说明来操作

网友:
楼上正解,docs里面的文档非常详细,另外csc 我这把可以正常连接的

网友:
操作的文档还是有的。程序DEMO的具体解释应该没有。

网友B:
文档写的很详细,就是错误稍微多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SDK里面有一个docs文件夹,里面有对应的使用说明,自己参考说明来操作

谢谢,我找到了,在SDK\docs文件夹下有Getting Started with MCUXpresso SDK文档,这个是比较通用的关于SDK的说明。我用的Bluetooth的Demo,在SDK\docs\wireless\Bluetooth文件夹下,有BLE Demo Applications User's Guide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文档写的很详细,就是错误稍微多了点。

分享下你发现的错误,可以反馈给nxp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