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5 做 usb host 怎么初始化IO口

楼主:
用stm32f105做usb主机读写u盘,usb接口电路如下图,但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如果可行,GPIO应该如何做初始化?(我在测试的时候,D+和D-在插入U盘前后都是低电平,没有变化)
如果不可行,原因何在?
求助

网友:
补充:我在测试的时候,USB_CONNECT设置了高电平,即Q1是截止的

网友:
原本问题解决了,是Vbus那边没有足够的电压,导致插入usb时电平没有被拉高。
但现在一但插入U盘,stm32就抛一个硬错误 HardFault_Handler出来,连 OTG_FS_IRQHandler()中断都没有进去~
求解???
以下是代码部分:
GPIO配置部分代码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B_GPIO_APBxClock_Fun(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DM GPIO
        USB_GPIO_APBxClock_Fun(USB_GPIO_DM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SB_GPIO_DM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USB_GPIO_DM_PORT, & GPIO_InitStructure );
        //DP GPIO
        USB_GPIO_APBxClock_Fun(USB_GPIO_DP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USB_GPIO_DP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USB_GPIO_DP_PORT, &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USB时钟48MHz
        RCC_OTGFSCLKConfig(RCC_OTGFSCLKSource_PLLVCO_Div3); // 72*2/3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OTG_FS, ENABLE);

中断配置: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OTG_FS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网友:
已完成,多看几遍,重新移植一次就都可以用了~自己结帖。

网友:
只有自己的问题 自己解决!

网友:
l楼主可以分享一下你的代码吗?我有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