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这个运算?

楼主:
我的自己理论的计算值为Vout=-I*R+1.6V=-I*750+1.6V,但仿真的结果和这一点关系都没有,请问一下,我哪里错了?

网友:
低通滤波器电路 F=1/(2πR102*C17)

网友:
你的计算式没有考虑信号源阻抗。
如果信号源内阻为零(理想电压源),那么该放大电路在频率足够高(C17容抗远小于R102电阻)该放大电路增益约为10000倍(LM258不能工作到这么高频率)。频率不够高时小于10倍,频率非常低时增益非常小。
另外,电源电压仅3.3V,LM258工作于这么低电源电压时输出幅度非常小,偏置不能用到1.6V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