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电路问题

楼主:
大家好!

请教个问题,串接在输入高压端的2个MUR460超快恢复二极管和电感起什么作用?抑制EMC或EMI干扰吗?

谢谢大家!

网友:
看不出来这两支二极管和这个电感有什么用。抑制干扰也不应该是这么样的作法。

网友:
电路要按回路给全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