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接收距离问题

楼主:
38k的载波用51单片机提供,接收管信号输出脚现在是可以检测到信号,但是距离不远,才10cm以内

网友A:
首先 是发射功率的问题,一般将控制信号先通过三极管放大。不知道你的接收是接收管还是其他,如果是接收管,则需要放大滤波电路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 是发射功率的问题,一般将控制信号先通过三极管放大。不知道你的接收是接收管还是其他,如果是接收管 ...

接收是SH0038一体化接收头,用51单片机带的遥控器对着我的接收电路可以达到我要的接收距离

网友A:
占空比降低在25-33之间,或者更小;提高发射功率,三极管就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占空比降低在25-33之间,或者更小;提高发射功率,三极管就差不多。

占空比我不会调呀,,应该是发射功率不够,我用手机的照相机看了一下,光非常小需要在黑一点的坏境下才看的到,,那个遥控器的灯用手机照着直接就看到灯在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占空比降低在25-33之间,或者更小;提高发射功率,三极管就差不多。

刚换了个电路,距离是远了很多,但是也没有达到我要的1米多,,用手机看那个发射管的灯也挺亮的,距离远和距离近看到的波形好像不一样

网友:
你把电路粘上来,感觉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
D1供电多少,如果是5V,还行,如果是5v以下或3.3V则,则应该减小限流电阻,占空比可以到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