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滤波器(21.4M15A)电路调试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信号发生器,为了使ADF4351达到较小的步进频率(10HZ),需要鉴相频率可变,想到用DDS(AD9850)做鉴相输入。在做的过程中发现由于AD9850的杂散太严重,使输出频率也产生了严重的杂散,于是考虑用晶体滤波器滤掉杂散只保留目标鉴相频率。        晶体滤波器买回后按照参数表和调试电路搭建好后用网分测试发现有通带,但是通带衰减太多了,分析原因应该是阻抗不匹配,然后在网上各种查找资料也没有解决(几乎没有教调试的资料),希望做过的给一些指导,谢谢了

        下面是电路图和调试的结果

DDS做鉴相频率,ADF4351输出

DDS做鉴相频率,ADF4351输出

DDS目标频率以及两个相邻最近的杂散

DDS目标频率以及两个相邻最近的杂散

S12和S11的Smith图

S12和S11的Smith图

网友:
焊的电路

网友:
电路的反面

网友:
也不知道晶体滤波器的等效电路参数,不知道该怎么做阻抗匹配

网友:
你好,请教你一个问题,晶体滤波器应该如何调试,使得带宽、频率符合要求呀。假如想要一批 中心频率4MHz的滤波器 3db带宽10khz的滤波器。请问应该如何实现从设计到量产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