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发射管工作判断

楼主:
   看到网上说,用手机的拍照功能可以看到红外发射管是否处于工作状态,真的假的,,我拍了一下,没啥区别和肉眼看到的,,但是接收管信号输出脚可以检测到信号呀,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我的发射管没有工作,,,,但是接收管很奇怪的收到了信号

网友A:
打开手机的拍照功能,对着红外遥控器的发射LED,按下遥控器的按钮,看着手机的屏幕。

网友B:
你换个手机试试,有的手机摄像头加了滤光片(例如iPhone7)是看不见的,相机的镜头好像也加了滤光片,iPhone6就能看见。试试前置摄像头,很少有前置摄像有加滤光片的。如果身边有红外遥控器可以用这个测试手机镜头加没加滤光片,反之能测试遥控器好坏,测试的时候最好离镜头近一些。

网友:
发射管是否工作,测其两端的电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手机的拍照功能,对着红外遥控器的发射LED,按下遥控器的按钮,看着手机的屏幕。

看见了,光超级弱,需要黑一点的坏境才可以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换个手机试试,有的手机摄像头加了滤光片(例如iPhone7)是看不见的,相机的镜头好像也加了滤光片,iPhon ...

恩恩,

网友:
国产手机都可以拍照看见的

网友:
手机都可以看见。还有如何测试是否工作,纯粹的二极管原理。

网友:
业务联系:

QQ:3265386825
e-Mail: yichunsc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