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画的PCB用AD14打开的问题

楼主:
各位好!

99se画的PCB用AD14打开后,焊盘显示不一样,怎么设置AD14显示跟99se一样。谢谢

网友A:
快捷键"L",然后将TOP SOLDER 勾选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L",然后将TOP SOLDER 勾选即可。

已经勾选了,

网友B:
估计99图补泪滴了,可以在99中把泪滴去掉 再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99图补泪滴了,可以在99中把泪滴去掉 再看

顶层是1.6mm,阻焊层单边是+0.1mm。设置都是一样的。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层是1.6mm,阻焊层单边是+0.1mm。设置都是一样的。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与显卡没有关系
顶层是1.6mm是指什么,不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与显卡没有关系
顶层是1.6mm是指什么,不理解

比方说,顶层焊盘直径是1.6mm,阻焊层单边+0.1mm,直径就是1.8mm。按正常说是可以同事显示顶层焊盘和阻焊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与显卡没有关系
顶层是1.6mm是指什么,不理解

填充Fill铜皮后那部分就显示不出来了,没填充的那部分就可以显示出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填充Fill铜皮后那部分就显示不出来了,没填充的那部分就可以显示出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谢谢

有必要把Fill的意思,给介绍一下
Fill表示绘制一块实心的铜皮,将区域中的所有连线和过孔连接在一块,而不考虑是否属于同一个网络。

网友B:
所以,假如所绘制的区域中有VCC和GND两个网络,用Fill命令会把这两个网络的元素连接在一起,这样就有可能造成短路了。

与覆铜不同,覆铜可以选择网络。

在软件中可以把全部层显示出来看看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以,假如所绘制的区域中有VCC和GND两个网络,用Fill命令会把这两个网络的元素连接在一起,这样就有可能造 ...

电路比较简单,没有网络的。你们使用的AD会出现这个现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比较简单,没有网络的。你们使用的AD会出现这个现象吗?

AD画的板子,在99中打开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D:
你这个是层没显示出来,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层没显示出来,不是什么问题

怎么把层显示出来,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把层显示出来,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