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集极电流计算

楼主:
这个电路通过D1的电流怎么计算啊,,8058换成9013,不知道β值,

网友A:
这种驱动LED的电路,通常三极管是工作于开关状态,不是饱和就是截止。所以没有必要计算集电极电流。通过LED的电流主要由LED正向压降和限流电阻决定,三极管饱和压降一般可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驱动LED的电路,通常三极管是工作于开关状态,不是饱和就是截止。所以没有必要计算集电极电流。通过LED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驱动LED的电路,通常三极管是工作于开关状态,不是饱和就是截止。所以没有必要计算集电极电流。通过LED ...

那怎么算红外发射管的发射功率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怎么算红外发射管的发射功率呀?

“红外发射管的发射功率”应该是光功率。
从电路中无法计算光功率,因发射多少光功率与发射管发射效率有关。
只能计算发射管消耗的电功率,即发射管两端电压乘以通过的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红外发射管的发射功率”应该是光功率。
从电路中无法计算光功率,因发射多少光功率与发射管发射效率有 ...

发射管两端电压就是他的压降吧

网友:
而且不是说没必要计算集电极的电流吗,那我咋算发射管发射功率,他的功率范围是10mw 到 100 mw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射管两端电压就是他的压降吧

“发射管两端电压就是他的压降吧”
你愿意把发射管两端电压叫发射管压降也可以,本来就是一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