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S510USB驱动安装问题,连接dsp后不能connect

楼主:
有问题想求教一下,我装的是ccs3.3,XDS510USB的仿真器,dm642的板子,之前用得好好的,后来失误在设备管理器中卸载了仿真器驱动Texas Instrument。。。JTAG Emulator,现在重新安装,仿真器插电脑安装驱动显示的不是Texas Instrument。。。JTAG Emulator,而是MAGICVISION XDS510-USB2.0 , 将ccs打开,识别不到目标版,请问仿真器算不算已经装好,现在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多谢指导一二

网友:
看到ccs3.3瞬间不敢回复,不懂帮顶,弱弱说一句:换驱动试试吧

网友:
建议换XP试试,XDS510USB好像不支持WIN7

网友:
CCS 3.3最高只能到XP.